帮帮忙吧!

楼主(2004-08-24):
棒料:1-6毫米,长度1000毫米以上。
管料(无锥度):2-8毫米,长度1000毫米以上。本人实在找不到,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非要无锥度?
我都是把两个有锥度的粗头中间对接(用更粗的管)来做机翼加强的。
机身也用有锥度的,头 粗尾细,我觉得这样比无锥度的还合理。

网友B:
棒料好找。。管料够呛~~

楼主:
有锥度的好找。我要用来做滑翔机,需要无锥度的。

网友C:
你想用来做机翼中段连接的插接件吧。

楼主:
不,直接用来做梁!

网友A:
我是把碳纤管先粘在1mm的轻木上当梁。这样可以保证蒙皮粘接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