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CD无刷,3锭子

楼主(2004-08-24):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8/24 11:11am 编辑]

用1047试很有力,磁铁还没换,是原来370电机里面的胶型磁铁。
换成强磁铁效果就不得了了!
直驱1047桨,手上感觉很有力
普通370外壳。外经24mm
锭子直径20mmX长21mm。

网友:

动力组重量是多少?不会超过50g吧?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8/24 11:41am 编辑]

可以上图了,在看看。
锭子长精度很难控制,太麻烦了。
胶性磁铁用砂纸砂过(不然锭子放不进去)用了3个轴承。
3锭子真的很难做。

网友:

具体拉力测试没有。直驱桨成功了,恭喜啦。难度肯定有,这样才有挑战性啊。

楼主:

看以前的帖子就知道我没有测拉力的设备了,现在只能是手上感觉。
有便宜的秤我会买个的。
忘说了11V才行,8.4V不行。
我现在还在用24mm锭子做,4锭子。
做出来外经有28mm长30mm。
我要做成AXI 2208电机那样。
问题是找不到4mm轴。
http://www.modelmotors.cz/index.php?id=en&nc=produkty_rada&kategorie=m_neodym_ac&id_rady=axi_22&nazev=Series%20AXI%2022&hmotnost=(45%20-%2057%20g)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8/24 12:15pm 发表的内容:
看以前的帖子就知道我没有测拉力的设备了,现在只能是手上感觉。
有便宜的秤我会买个的。
忘说了11V才行,8.4V不行。
还要在加锭子,不然太勉强了。
我现在还在用24mm锭子做,4锭子。
...

网友:

4mm我好象有,是不锈钢的。你的线还要不?

楼主:

你先留着,我有空来一起拿。谢了!

网友:

4mm不锈钢轴可以从老式5寸软驱上拆得,硬度很高,一个软驱可拆2根

楼主:

我去找找看,以前没注意5寸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