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翼龙马达的转速?

楼主(2004-08-25):
   谁知道翼龙380级马达的最大转速,工作时的电压,电流等技术指标。

网友:

我测过工作电流,用原配电池时电流10A左右(电池刚开始放时大一点),用7.2伏锂电池电流8A.测量用FLUKE 336钳形表直流档.

网友:

这么大啊!

网友:

不看吧,我用CTJ3000的试过电流才在6A-7A,从没看到过10

楼主:

   谁知道转速是多少?

网友:


网友:

应该在10500左右吧

网友:

10700 per minutes.
Measured by SAMPO Laser Digital Tachometer.

网友:

今天帮“abba”拿到光电转速器,测了一下我的翼龙,8.4V电不是太满,上次飞完还没充电。
全动力10500转,带着7X4.5桨。
满意了吧!?

网友:

经典

网友:

还顺便测了一下我做的CD无刷电机,带5X5桨。转速12300。

网友:

高手呀。

网友:

我可算不上高手,只是自己喜欢动手。
喜欢的话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昨晚测了一下,原配电池,转速10500转,电流8A
另外一参考电池,转速11300转,电流9安

网友:

请问是直驱还是减速组,我用380电机带7*4桨,8.4伏,用100安的直流表串联测得45安电流,真吓人。

网友:

你不会是把4.5,看成45了把(万用表挡位问题)?
不过就算是4.5也不对呀!(油门是不是没到最大?)上兄弟测到的是8A。
你才4.5A?

网友:

好快
一分钟一万转?
一秒……不会吧

网友:

请问是直驱还是减速组,我用380电机带7*4桨,8.4伏,用100安的直流表串联测得45安电流,真吓人
电流表肯定有问题,如果是真的话,那你的电池就是稀世无价宝贝了,要知道好点8.4V1000Mah的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不会超过15A,一般的电池可能只有10A左右。再者测大电流用串联方法不准确的,测得电流偏低,一般建议用钳形表

网友:

如果你380的电机能在45A电流下工作,可算的上是超级380了。。。。。。

网友:

不过我倒是真的试过380直驱1047桨,7.4V锂聚,2秒钟之内电流超过20A,可怜的电池立马鼓了一个小小的肚子……,狂魔啊!实在对不住你的电池……默哀中,不过就这样鼓着小肚子还是让俺硬飞了几十趟的飞翼,嘿嘿!

网友A:
我的电流表没有问题,电动机的工作电流问题我都考虑好几年了,以前就觉得直驱螺旋桨电流很大,但没有大电流表,所以才买了个大电流表。你们没有试过罢了,其实镍隔电池的能量很大的,直接用导线短路电池两头,电流有100安左右。摩托车的启动马达启动时有250安的电流(我实际测的)。我还试过京商AP36(19T) 540电机 直驱7*4浆(9.6伏)电流80安,是用三洋1100毫安镍隔电池供电,20秒后电池就不能保证80安了,降到50安,降到30安的时间大概是50秒。按照容量算,电流是基本准确的。

网友A:
还有就是使用钳表的问题。
学物理的时候都说过,直流电不产生电磁场,交流电在周围产生交变的电磁场,钳表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才能不用剪断电线测量交流电流的,以前的钳表我用过,根本没有直流的档位。如果用钳表测直流电机工作电流,表上是没有读数,或者读数比实际小很多,读数是因为电机转动产生的反电动势而产生的。现在的钳表使用了什么新技术我就不太清楚了。
按照我所学过的电工、电子原理,串联接法测直流电流是最准确的。

网友B:
天~!你用的是什么电调呀!
直接接电池吗?
“540电机 直驱7*4浆(9.6伏)电流80安”你不要吓我~!
看到你的帖子,我马上用KS-540RH 8.4V试了一下,空转3~~A(表小,没带桨试)
估计你测可能是30A。
建议你把万用表挡位在向下拨一档。

网友C:
是呀80A你用是什么线呀,2。5的线都没皮了。
钳形表有代DCA的是新表好贵的。我见过不少可是没钱买。

网友D:
你那台是什么摩托车启动马达要用250A电流?一般的摩托车用的是12V电池,这样启动马达有3000W,你的摩托车启动马达比汽车的还NB。

网友E:
:)

网友A:
你们怎么不信吗?
540空转是3—4安左右,但有负载就不一样了,万用表最大能测10安(而且建议不超过10秒),我的电流表是到南宁普兰仪器店买的,超过10安的电流表就要接分流电阻器了。最大量程我见有600安的,是给直流亚弧焊机用的。
算实际功率还要考虑各种因素,12伏电瓶,250安电流,不能相乘就是电机的功率了。工作时,电瓶两端实际测一般是10-11伏,有小部分耗散在电池内阻上,还有一部分耗散在导线上。所以电池和导线也很发热。
我觉得摩托车和汽车的启动马达都是在超负荷工作,所以厂家警告不能连续启动超10秒。

网友A:
以前没有大电流表,我用起来觉得电池很快就用完,并没有原来想象的久。用计算电池容量的方法来大概算电流。那时就觉得电流大得惊人,后来有了大电流表一测,说明用电池容量和电机工作时间的方法算出的电流相差不大。
大家可以测算一下电机工作时从开始到不怎么降低转速的时间然后除电池的容量,看看大概的电流。当然要找好的电池试,三洋最好。

网友B:
我的电池就是“三洋”
算!不说了,你认为是多少就是多少啦!

网友F:
ffxx,毫无疑问,你的电流表肯定有问题.因为大家都测到10A以下,你却偏要测到45A,你强调用容量计算,那么你自己算算,按你说的45A算,那么1000mah的电池推380马达岂不是一分多钟就没电?实际上1000mah至少能用5分钟以上,所以8A至10A左右才是正确读数.我有一次测我的7.4v锂电电压,竟然测到十几伏!还我以为电池坏了.后来换了电表的电池就解决了.你还是检查一下你的电流表吧!

网友G:
初步测试有1万转以上,不带减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