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想让双马达飞机利用两个马达转速的不同转向,有没有配套的电调?

楼主(2004-08-25):
求教:
1:想让双马达飞机利用两个马达转速的不同转向,有没有配套的电调?
2:电调应该有2个输入,一个接电池,另外一个接接收机的方向舵来控制左右两个马达的转速?

网友:

我有一个10A的。油门通道是开关试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ljl在 2004/08/24 06:20pm 编辑]

用一个普通电调和一个开关就可以实现,
将两个电机并联在电调的输出端,其中一极接一个开关再分别到两个电机,这个开关在中立位(舵机中立位)时两个电机同时运转,当舵转动到一定角度时,开关将一边电机断开。
电调的电流根据电机功率选用,触点开关要用大功率银触点,(还可以用大功率场效应管自制一个电子开关)

网友:

如果用一只混控来混合方向和油门信号,然后用两个电调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市面卖的一两百块的玩具飞机都是这么控制的,很不好飞.

楼主:

元帅,我是想把我的双380马达快艇改造一下,原来的电子设备,遥控距离太短了,40-50米,不过瘾呀。
谢谢ljl大帅的指导!另外,“触点开关要用大功率银触点”叫什么名字?市场上用产品能买到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wzh2004/08/25 02:04pm 发表的内容:
元帅,我是想把我的双380马达快艇改造一下,原来的电子设备,遥控距离太短了,40-50米,不过瘾呀。
谢谢ljl大帅的指导!另外,“触点开关要用大功率银触点”叫什么名字?市场上用产品能买到吗?
这个怕市场上买不到成品,要找大一点的继电器上,或汽车点火分电器上的白金触点自己做!

网友(2004-09-26):
用一个V尾混控,一个输入接油门,一个接方向,两个电调电源线并联接电池,输入分别接V尾两个输出,方向不对用发射机或混控上的反向搞定.严重提醒!!!上电调试前一定把浆先卸掉.这样转向舵量很大,飞时要注意.再说点我的想法,双马达你得考虑较多,如马达匹配.反扭距(有条件最好用正反桨).还有电池放电倍率等.祝你成功!

网友:
wzh,请你联系我,我已经改装成功

网友:
jr12ms  在 2004-9-26 06:43 PM 发表:

用一个V尾混控,一个输入接油门,一个接方向,两个电调电源线并联接电池,输入分别接V尾两个输出,方向不对用发射机或混控上的反向搞定.严重提醒!!!上电调试前一定把浆先卸掉.这样转向舵量很大,飞时要注意.再说点我的想 ...

此方法绝对正确!!
但最好把方向设成小舵量.如果遥控设备不能调整舵量,可以买有可调舵量的V尾混控.

网友:
转速  在 2004-9-27 10:47 PM 发表:

此方法绝对正确!!
但最好把方向设成小舵量.如果遥控设备不能调整舵量,可以买有可调舵量的V尾混控.

谢转速兄肯定!!!

网友:
本来就是个好方法.这方法用在坦克上最合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