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新做了个飞翼

楼主(2004-08-25):
新做个飞翼,奇爽无比.  6-7 级大风也可以飞.
一个电可以飞 35 分钟. 几乎可以垂直爬升.
慢飞与翼龙差不多(稍快一点), 快速比翼龙
至少五倍. 可以倒飞,翻滚等特技.
强烈推荐大家制作.

网友:

请提供详细的图纸.

楼主:

全是买来的 -:)
飞翼从武汉 Mr. Li 处198元买的(好像 elemodel 也有, 但不知是否相同)
电池从蚂蚁那儿买的, 3 cells, 1300mA Li ( 如果用1700mA 可以飞 50 分钟)
舵机用华迈的(在北京丰模买的)
最关键是马达是无刷马达(替代有刷370), 整套是 480 元(包括调速器和变速箱),在北京丰模买的. 深圳也有邮购 http://www.planemodel.com/otherprod/otherprod.htm, 但价格比较贵. 估计其它地方还有.
我用的 Futaba 6ch, 所以没有用混合控制.
因为飞翼不到 1m, 而且比较窄, 所以可以很快.
另, 注意左右翼件因为没有木条加固, 所以多用纤维胶带固定, 以免高速时翼发颤.

供参考

网友:

变态啊!居然用这么大的桨!
我用370直驱4025桨,1800mah锂聚,只能飞不到15分钟。

楼主:

忘了三点:
(1)我用的浆是 7060; 并且固定的锣丝最好用两个,
因为全速的时候, 非常容易松动.
(2)电池要用像皮筋再固定. 不然, 动作很大的时候,
要掉下来.
大家玩的愉快!

网友:

好东东!我改天把我的也传过来!

网友:

见过,玩过,很灵活,我特被喜欢,.呵呵

网友:

又是无刷......

网友:


网友:

今天风绝对在6级,顶风走路都有点困难。
本来是去试飞380直驱云雾桨的三角翼,KT板折的翼型,翼展90,机长50。翼龙电机,翼龙电池,做的太重了,感觉绝对超过500克了。大风中试飞,迎风抛出,然后开动力(这么大的桨不敢开动力出手,上次就让小桨把我哥们的手指来了两道血口子),还好,飞起来了,就是太贼了,好难控制啊!飞了不到一圈,掉下来了。这时风小了一阵,就怎么扔都扔不起来了,看来真的是太重了,相对速度上不来升力不够。只好作罢!
接下来继续飞“易飞”牌飞翼。370直驱小桨在这么大的风里感觉真的太吃力的,迎风时仰角稍大一些基本就悬停了,顺风速度倒是很快,飞到下风区再顶回来可是费死劲了。
看来真的要考虑无刷了%……
偶口袋里的银子啊!

网友:

又是无刷.....看来无刷是未来的趋势啊.

网友:

老管啊!上次给你的桨可能小了一号啊。现在好飞着呢!

网友:

戒烟买无刷!

网友:

下面引用由易飞模型2004/08/28 10:02pm 发表的内容:
老管啊!上次给你的桨可能小了一号啊。现在好飞着呢!
怎么个意思?小了一号?我觉得动力还可以啊!正打算用这个370直驱的小桨DIY函道呢!今天忽然产生的灵感,用大号饮料瓶做外壳,把370+小桨固定在里面,嗬嗬,“DIY版函道”不知道行不行,明天试一试,行的话就可以切泡沫作Q版的米格15了。

网友:

怎么个意思?小了一号?我觉得动力还可以啊!正打算用这个370直驱的小桨DIY函道呢!今天忽然产生的灵感,用大号饮料瓶做外壳,把370+小桨固定在里面,嗬嗬,“DIY版函道”不知道行不行,明天试一试,行的话就可以切泡沫作Q版的米格15了。

有意思,竟然改变了“函道”的原理,走的还是螺旋桨后推的路子,可以试试,不过,直径太大了,不像真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8/28 08:26pm 发表的内容:
飞“易飞”牌飞翼。370直驱小桨在这么大的风里感觉真的太吃力的,迎风时仰角稍大一些基本就悬停了,顺风速度倒是很快,飞到下风区再顶回来可是费死劲了。
和我的感觉一样。风小的时候很好的, 一大就难以顶风飞了。如果想要大风天飞,建议把机翼截短。见过小一号的自制飞翼,基本上就是截断了的易飞类型的,大风天飞起来很爽,就是很快,新手恐怕难上手。

楼主:

用无刷后, 原来的变速箱中的塑料齿轮特容易磨平.
现在用个金属变速箱. 飞行的时候, 还能听到
"丝丝" 的金属声音. 很爽.

网友:

眼红啊~~~!! 那里弄的

网友:

无刷+飞翼,好东西。

网友:

好漂亮

网友:

好漂亮的变速箱,
请问楼主,电机和舵机是怎样固定在泡沫上呢?

网友:

有专门的固定位和扎带

网友:

什么专门的扎带啊,好象是扎电缆的扎带,大的小的,我这到处都是。。

楼主:

http://www.astroflight.com/e/env/0001GmXLbNRR43ATcE7e7B0/store/store-Gear.html?link=/store/store-type-tem.html&item=products:af-709

楼主:

下面引用由ouzhenzhong2004/08/31 11:52am 发表的内容:
好漂亮的变速箱,
请问楼主,电机和舵机是怎样固定在泡沫上呢?
电机的固定:  在飞翼的背面有块带空的塑料板, 它粘在的飞翼上. 电机就帮在它上面
舵机的固定:  用纸胶带包舵机一圈, 然后用 A,B 硅胶把它粘在泡沫上

网友:

下面引用由hongxuerong2004/09/01 02:53am 发表的内容:
http://www.astroflight.com/e/env/0001GmXLbNRR43ATcE7e7B0/store/store-Gear.html?link=/store/store-type-tem.html&item=products:af-709
不方便买的吗

网友:

飞翼通常属于低速飞行器,用大直径小螺距的桨效率最高!一般来说,飞行状态中飞行速度与螺旋桨的螺距相等时效率最高(但因空气密度和阻力,速度只有理论螺距的80%~90%),当用小直径桨时(尤其是像真机)为了使飞行器达到预想的速度,不得不提高转速以增加桨盘前后的压力差,这时螺旋桨的工作状态更像风扇(因为这种状态下转速*螺距远大于飞行速度),大大降低了效率还造成耗电量增加!hongxuerong的飞翼合理之处在于高速电机减速后(转矩增大)驱动大直径桨,能源、电机效率都得到提高,飞行时间延长是必然的,降落时低速转动的大直径桨盘有良好的减速作用,降落会更安全!

楼主:

下面引用由学飞2004/09/03 04:59pm 发表的内容:
飞翼通常属于低速飞行器,用大直径小螺距的桨效率最高!一般来说,飞行状态中飞行速度与螺旋桨的螺距相等时效率最高(但因空气密度和阻力,速度只有理论螺距的80%~90%),当用小直径桨时(尤其是像真机)为了 ...
对, 很省电. 如果同块电用在 GWS 的 E-STARR(用 400 motor), 只有 10 分钟, 用
在此飞翼上, 35 分钟.
还有个原因是无刷. 无刷效率可以到 80% - 90%, 而有刷只有 50%

楼主:

下面引用由mozhile20042004/09/03 04:32pm 发表的内容:
不方便买的吗
需要一张国际信用卡(如: 工商银行的牡丹国际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