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火鸟舵机转动方向

楼主(2004-08-26):
打算将火鸟403的设备装在飞翼上,发现推拉杆时
舵机
转动方向不同,如图,两个舵机是相对安装的,如何调整才能使舵机在飞翼上对称安装  表达能力较弱

网友A:
哈哈,根本就不用改装啊,拆下来装在飞翼上就可以了呀,如果转动方向相同才是问题呢,赶快行动吧,我QQ:42545187,如果还不明白我给你上图

网友B:
先把线延长了放到机身上试试,如果反了就把三条白线中边上的两条对换,再把红黑线对换就应该能搞定,看清楚,别焊错了哦!

楼主: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