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美女

楼主(2004-08-26):
普通的
电机
应该怎样绕线?如果一个额定电压是3V的马达,怎么可以把它的额定电压提高到6v甚至更高? 谢谢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上无美女在 2004/08/26 10:58am 编辑]
这么说还真说不明白,你拆时留意一下吧,很简单.
增大马达的额定电压,其实就是降低马达的KV值,可以增加线圈的T数,或换细些的线.
说的不一定完整。请了解的朋友帮忙做下补充吧。

网友B:
懂的朋友请补充!以前玩4驱车的应该知道吧?

楼主:


网友C:
很简单,提高电压,就用细点的线多绕几圈,提高电流则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