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飞行多长时间?

楼主(2004-08-26):
[这个投票最后由winnerzzj在 2004/08/26 02:22pm 编辑]
下面的时间指的是飞机在空中飞行的时间!![hidepoll]

网友A:
20分钟吧!

网友B:
一般一块电池飞两三个起落,一个起落飞得时间长了会很累的,电池也热,马达也热。

网友C:
一般两块电池可以连续飞30分钟,飞完马上冲。一天最少也2-3次吧。因为我要了几个充电器,手头电池也有一堆。可以很快的周转。

网友D:
我每星期大约飞2~3次,每次飞3块锂电,总共一小时以上。

网友E:
原来可将电池飞光,现在最多飞3个电池就收工了

网友F:
我每次去飞嘛,都去1个小时以上2个小时吧。但是真正的飞行时间也就是那么10到20分钟,中途还休息休息,飞上几个起落,还没飞干过电池呢。

网友G:
以前很惨!只有一组电池.刚买了几组廉价锂电,过两天试飞就知道能续航多久了.我组装成2600mah的.

网友H:
呵呵,我每次飞5分钟就被孩子抢走遥控器了:( 不过降落的时候还是我操作哦:)

网友I:
两块电池 就飞一个多小时了,当然之间要休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