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救命啊!!新手翼龙断臂,百接不上啊!!!

楼主(2004-08-27):
今天第一次飞,还不会平稳控制,但还是飞了挺久。正爽飞,发现地方不够,要飞出公园栏杠时推杆迫降,飞机头正好穿过从一节栏杆,右翼断了,加强片下面的泡沫沿加强片的两边分别断了1/4整个加强片因此弯了,都怪我没有完全贴透明胶只在重要部分加了点,用筷子插入好象很不稳啊,乳胶也稀稀的,怎么办啊,是不是有专门的胶贴上就可以啊,大家救救我的新翼龙啊!!!如图,惨啊!!!!!!!!!!

网友:

用三合板就可以

网友:

泡沫不能用乳白胶,水分散发很慢,而且强度也不行.

用环氧树脂吧,多加点固化剂,固化时间应该不超过2小时.

网友:

图?没看见。
用504胶,保证你下次在摔不会断在上次那里。(做个比喻,不希望你在摔了,呵呵)

楼主:

刚刚我还不会,这是图,惨啊
用环氧树脂有啥牌啊,我就看到哥两好是两瓶的,还有个叫什么固的是树脂的,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天然的啊,你不是说天然的吗?是不是贴上就行,还是也要插木条啊?
惨啊,处女飞处女摔啊!!!!!!

楼主:

504是什么胶,我没见到哪有卖的??我在北京,哪有大哥们说的胶卖啊
太惨了

网友:

和我的一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8/26 06:05pm 发表的内容:
(photo.5imx.com/up/0408/20048261601290.jpg)
(photo.5imx.com/up/0408/20048261601291.jpg)
刚刚我还不会,这是图,惨啊
用环氧树脂有啥牌啊,我就看到哥两好是两瓶的,还有个叫什么固的是树脂的,可是不知道 ...
加强条当然要加进去了,哥俩好是不行的。

你说的那个别的胶我也不清楚是什么胶,如果要用的话最好先找些泡沫粘点试试,看看是否会烧掉泡沫。

问题不大,仔细修修吧。

网友:

跟我的差不多

网友:

小问题拉,炭纤(当然竹纤也行)+农机胶+透明胶就行啦!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8/26 07:27pm 发表的内容:
加强条当然要加进去了,哥俩好是不行的。
你说的那个别的胶我也不清楚是什么胶,如果要用的话最好先找些泡沫粘点试试,看看是否会烧掉泡沫。
问题不大,仔细修修吧。
你说的树脂胶是什么牌子的啊,不知道到哪买啊,化工店在哪啊,我去了建材城,好象有308,一大罐的,据说504好,哪有卖的啊

网友:

504和环氧树脂是一样的,买谁都行。
不要想着308了,不好用。

网友:

用环氧树脂粘。或者用“99”牌的快速胶粘剂。这种胶是双组分胶,半小时初固。3小时达到使用强度。调和出来的颜色是褐色,气味和环氧树脂几乎一样。估计是改性的环氧树脂。

网友:

504胶就是环氧树脂胶,溶剂没有腐蚀性,24h达到最大强度

网友:

锯根木片涂胶插进去,把断面也粘牢,全翼展贴上胶带

网友:

小陈。看,那么多老手在帮你,你多请教下他们,还有那些没注意到的问题吧。别慌着飞,摔坏了就没的飞了。先好好调整和加固一下。

网友:

用老婆打毛衣的细铝钎就能很好的修复,我试过的~~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est在 2004/08/27 09:13am 编辑]

我的断翼压根本没用胶水,就是断了以后临时用电工胶带缠起来的,一样好用,强度吗,断了以后好像飞了20几个起落,还好好的。当然要注意一定还要沿翼展方向缠一下,不然光缠断面强度肯定不够的

网友:

上图,图上机翼中段上面有2条电工胶带缠得部位就是折翼处

网友:

我的是中部木片断了

网友:

用泡沫胶,广告材料店有卖.

网友:

老大在哪个公园飞的啊?我的主翼已经断了n次的说,用乳胶粘过,现在上面到处都是胶带,我也找不到什么环氧树脂,只好凑合。。。

网友:

里面插木条+表面用封箱透明胶布缠就可,不用搞那么复杂.

网友:

我用过玻璃胶,效果还不错

楼主:

下面引用由gyro2004/08/27 10:10pm 发表的内容:
老大在哪个公园飞的啊?我的主翼已经断了n次的说,用乳胶粘过,现在上面到处都是胶带,我也找不到什么环氧树脂,只好凑合。。。
我在太阳公公园飞,已经修好了,走遍太阳公没买到胶,学test的“张飞龙”贴了一大堆胶,暂且称之为“如花龙”吧,明天去飞,上图!!

谢谢大家的帮助,在大家的关心下,第一次飞就被强暴破处的“如花龙”经过调整明天将迎接她的第二春,她的命运将会如何?敬请期待!!!!!

网友:

如花龙?我今日下班刚好见到如花他本人啊

网友:

如花?去你家做客了?

楼主:

我说的如花是周星驰片里经常出现的长着胡子的女人,和张飞有的一拼的,难道论坛里也有人叫如花??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2004/08/27 09:15am 发表的内容:
上图,图上机翼中段上面有2条电工胶带缠得部位就是折翼处
(photo.5imx.com/up/0402/20042112210040.jpg)
请教~请教!你机翼上的几个正字代表什么含义?是机机的飞行次数?

网友:

用AB胶啦,五金装璜化工店都有售。机翼锯齿型断面用AB胶粘特牢!!
全新翼龙等你拿450元。

网友(2004-10-07):
用透明胶,大不了DIY块主翼.

网友:
简单,泡沫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