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eeBee的那个披萨饼???

楼主(2004-08-27):
请问它是如何做到水平尾翼飞行中有时同向有时反向动作的??
是在遥控器上设置的吗??
4通道的能飞吗??

网友:

天~!这是遥控上的正反开关。
稍微好点的遥控都有,翼龙3通上也有。

网友:

下面引用由xidongs2004/08/26 04:22pm 发表的内容:
请问它是如何做到水平尾翼飞行中有时同向有时反向动作的??
是在遥控器上设置的吗??
4通道的能飞吗??
他的控制方式和ZAGI飞翼是一样的,如果用4通道,那就需要V尾混控器了,很容易买到的.

如果你用6通以上设备,就不需要了,设备大多有此功能.

网友:

就是就是。。。。。。

楼主:

那么是如何在飞行时切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