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接触电动,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04-08-27):
一直飞油动的飞机,准备试一下电动的,如下配置可好:
1+1模型二代3D机
ELE 1000型高性能无刷套装
GWS PICO/STD
舵机
*3
GW/R-6N 8克 小型接收机
GWR/X 接收机晶体
GW/EP1047 螺旋桨
GW/PROP SAVER 螺旋桨保护器
另外,目前不知道应该配多大的
电池
。
镍氢&镍镉?还是一定要锂聚合物的?
哪位DX给指点一下。
如果一定要锂电的话,请推荐一款价格适中可以出外场的12&220V的
充电器
。
谢谢先了!!

网友A:
哈~我的配置跟你一样,除了接收机,呵呵
电池当然要买锂电啦,CST的小电池不错哦~

楼主:
谢了。
你用的是飞高的还是蚂蚁的?
CST的电池有介绍吗?

网友A:
我的接收机是飞高的,呵呵,用起来还不错
CST电池在买卖专栏有哦,你去找找啦:)

网友B:
飞高的接收多少钱?

网友C:
168一只。
理电我手上还有几个,用的上就我联系QQ8597412

网友D:
请看这里,价格可以商量: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125&topic=2612&start=0&show=120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