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改一下我的翼龙

楼主(2004-08-28):
我有T4YF的遥控发射机(没有配套接收机),想用在翼龙上。请教各位DX:
1、请推荐一个价廉物美的接收机。超微型接收机可以吗?
2、换接收机后,翼龙的电调需要换吗?
3、若加副翼的话,需换动力吗?

网友:

1.飞高和GWS的接收机最多人在用
2.换接收机后不用换电调
3.加副翼只需加舵机不需换动力

网友:

不好意思,我要和楼上朋友的唱完全反调
1.接收机不用换,用原配的.既可靠又省钱;不差这几克.且可靠性最好.
2.要换电调,花费几十至一百多都行.如果考虑以后飞3d,就换gws;如想省钱,可花几十元买个华迈T1.如想把这几十元都省了的话,就改发射机.
3.要加副翼完全可以不用加舵机.因为加舵机既麻烦又花钱,又增加重量,且可能还要买混控.拆下方向舵那只舵机改为控制副翼就可.
4.改副翼建议换动力.480马达+9.6v镍氢.

网友:

不如直接买翼龙2代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8/28 00:49am 发表的内容:
不好意思,我要和楼上朋友的唱完全反调
1.接收机不用换,用原配的.既可靠又省钱;不差这几克.且可靠性最好.
2.要换电调,花费几十至一百多都行.如果考虑以后飞3d,就换gws;如想省钱,可花几十元买个华迈T1.如 ...

1、翼龙的接收机不能用在4VF的发射机上;
2、翼龙的设备手感和可靠性都有问题;
3、翼龙的50A电调用着不错,不明白不换电调改发射机有什么用?
4、不用方向舵地面滑跑很难控制方向;
5、动力问题不好说
我搞不明白,楼主给翼龙加副翼想做什么?横滚?像翼龙这样的高翼机,横滚根本就是螺旋实在是难看,不做也罢!

网友:

加副翼并不一定是要去做特技动作,可以改善飞机在复杂气流中的应变能力。改改也好。

网友:

转向也灵活不少
xunicheng,没人说要换4VF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xunicheng2004/08/28 08:09am 发表的内容:
1、翼龙的接收机不能用在4VF的发射机上;
2、翼龙的设备手感和可靠性都有问题;
3、翼龙的50A电调用着不错,不明白不换电调改发射机有什么用?
4、不用方向舵地面滑跑很难控制方向;
...
xunicheng兄弟,你完完全全误解我的意思了.真不知道怎样说你.你弄得我哭笑不得.请你先看清楚楼主的说话再下评论.
1.人家楼主是说用4VF啊!所以我说的原配接收机当然是指4vf原配接收机了.地球人都知道翼龙的接收机绝对不能配4vf,频率根本完全不同.所以我根本没必要指名道姓的说明"原配"就是指4vf原配接收机.不明白为什么这位朋友非要鸡蛋里挑骨头.
2.的确,翼龙的设备手感和可靠性不是很好,不要说翼龙,就是飞高等都不是很可靠,所以我才极力推荐用4vf原配接收机,为的就是高可靠性.而且以后升级其他飞机也能用.
3.翼龙的50A电调的确能用,用在翼龙这种悠闲机上已足够.但是翼龙电调(以前的版本)跟4vf不相配,起始点不同,油门打到最底依然狂转.所以电调要换,换个T1才几十元,花费不大.要是不换电调就得改发射机的油门起始点.而换下来的翼龙收发和电调可以用来以后自己做飞机时做试验用,摔坏了不心疼.
4.人家楼主没有说一定要地面滑跑啊!翼龙这种机轻轻一抛就能轻松上天了,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滑跑.而且真要滑跑的话,如果操纵者技术不好,加了方向舵都是白加,滑跑时依然乱撞;如果懂得控制的话,打副翼就能在地面上控制方向了.况且预先调整好,即使没方向舵都能直线滑跑.
5.加了副翼后动作幅度大了,但翼龙速度慢,故副翼大动作时容易失速.所以加强动力有助飞行性能.但是要调整好重心.
xunicheng兄弟,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吗?

网友:

楼主说的可是    我有T4YF的遥控发射机(没有配套接收机),想用在翼龙上。   他是想给4YF配个接收机用在翼龙上,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引出这么多争辩,纳闷~~~~~~

网友:

嗬嗬,楼上的兄弟,sorry!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pz1973612004/08/28 06:02pm 发表的内容:
楼主说的可是    我有T4YF的遥控发射机(没有配套接收机),想用在翼龙上。   他是想给4YF配个接收机用在翼龙上,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引出这么多争辩,纳闷~~~~~~
理不辨不明,只要大家怀着善意的态度,争辩一下有何妨.这样通过辩论,大家都得到一定的提高.只要不伤感情就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
    都是好心人啦,用两个字“耿直”。
    加副翼的想法是觉得有副翼的飞机很好控制(用模拟器飞行得到的体会),当飞机侧飞时,稍打副翼就摆平了(打方向舵就难啦)!投资上当然想性价比高些啰。

网友:

:)百家争鸣,好

网友:

好好啊
理解错误后更了那么多贴
我改过副翼
没我想象的好

网友:

我的机子改过副翼效果不错呀。

楼主:

再请教一下各位。
加副翼后,当控制杆往右打的时候,一般是右边的副翼往上翘,还是左边的往上翘?

楼主:

另外,有人说“左右各用一个舵机,Y型线联接”里面的“Y型线”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njlhjyp2004/08/29 08:36pm 发表的内容:
再请教一下各位。
加副翼后,当控制杆往右打的时候,一般是右边的副翼往上翘,还是左边的往上翘?
在飞机得后面看的话,右.

网友:

下面引用由njlhjyp2004/08/29 09:27pm 发表的内容:
另外,有人说“左右各用一个舵机,Y型线联接”里面的“Y型线”是什么意思啊?
Y线就是舵机线一开二,即一个通道(副翼通道)控制两只舵机.如果你用两只舵机控制副翼,但又不想用混控的话,就用Y线.不过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一个舵机.

楼主:

哈哈,metalman真是好人啦,谢啦!!!

网友A:
不用谢.我也是菜鸟.说不定还有说错的地方.

网友B:
还是先飞的很熟了再想改的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