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各位老手,关于翼龙

楼主(2004-08-29):
最近刚接触电动,对翼龙和火鸟,感性趣,但是不知哪一种好飞,原来只飞过两通道上海西西利产的三星电动飞机,共飞了两次,第二次就接摔了,裂成四五块,心痛?!!?
在坛子里看到许多前辈飞翼龙,说翼龙耐摔,但是滑翔的不好,火鸟速度快,不好控制,郁闷,不知哪种上手,望各位老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我飞火鸟403,感觉很好!!!!

网友:

我只有翼龙
以前也打算买火鸟
但是听说舵机和接受机什么的都在一起???!!
就没买

网友:

最好先自己动手做架电动滑翔机。

网友:

翼龙的设备都是通用的,而火鸟的设备是专用的,并不能用在其他机子上,相对来说,403抗风性能较好。

网友:

我飞过火鸟400和翼龙两种模型,我个人认为火鸟更好飞一些,因为火鸟不但稳定性比较好,而且具有自动补偿功能,这种功能的最大好处是转弯时不容易掉高度。比较适合初学者。相比之下,翼龙转弯时比较容易掉高度,转弯时应当适量拉升降舵,方向舵的舵量也不能打得太大,操纵方式与油动机相同,适合于有一定基础的爱好者。
我飞火鸟时两三个起落就基本掌握了这种模型的操纵方法,但为了掌握翼龙用了7、8个起落。(前三次摔了机,嘻嘻,自报家丑,不过翼龙确实比较结实)听说火鸟403有更完善的功能,三种操作模式,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好的机型。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不是我给火鸟做广告哦

网友:

翼龙吧,就我个人的看法来说。不错的飞机,主要是太耐摔了,别的飞机在这点上应该是没法和他比的,新手在这点上就能减少不少损失,大家说呢?

楼主:

多谢大家给我提了这么多好意见/?!?!?!? 、感谢大家

网友:

听我的-----必买翼龙!!火鸟403飞得不好几个起落就完蛋,机翼强度超低。我的火鸟403看到就头疼了!

网友:

我飞火鸟1年多了,感觉不错。
1、火鸟重量轻,飞起来很轻盈,翼龙比火鸟重120克(不含电池)。动力都是380级。
2、关于设备,我的观点是可靠最重要。离开了飞机的那些设备多数都是孤独地躺在抽屉里。
3、火鸟可以DIY的地方很多:主翼,尾翼,整流罩....目前我已经制作了7个不同的主翼,飞行性能也不断提升。

网友:

翼龙不错,火鸟的调整太麻烦.

网友:

我建议你买翼龙吧!不单超级耐撞,且性能极好,能轻轻松松的做一些特技动作,如:倒飞,筋斗,超低空飞行等.

网友:

各有各的好!我在几个月以前买了403和翼龙,玩了大概七八次吧,现在可以用手接403了。翼龙就不说。
模型这个东西你别想得那么不易。也不要在两种机机中左右!就像是女人。都有他的好,你说要那一个咧?最好是都要,跟我一样:)

网友:

下面引用由云飞2004/09/02 02:18pm 发表的内容:
各有各的好!我在几个月以前买了403和翼龙,玩了大概七八次吧,现在可以用手接403了。翼龙就不说。
模型这个东西你别想得那么不易。也不要在两种机机中左右!就像是女人。都有他的好,你说要那一个咧?最好是都 ...
是啊,是啊,各有各的好!自己好好选择吧!

网友:

同一水平的机机,哪一种都可以。403的高手模式挺好,翼龙的慢速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