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做了个370减速组,很迷茫,请指教

楼主(2004-08-29):
这就是我做的370减速组,
电机
是mabuchi的370,减速比6:1,小齿换成12T后为5:1,
查这个电机的资料有负载最佳效率时转速8600(9V),空载10500,这样算下来输出转速是
1433转,让我迷茫的是:按照GWS螺旋桨推力计算的那个网页配合1047桨,得出的升力只有不到200g!可减速比5.5:1,同样用mabuchi370电机的GWS350C-CS减速组7.2V时有400g以上
的出力。
我的问题是:难道GWS减速组用的370电机工作转速在26000转(按照推力倒推转速)?
我感觉有刷电机不应该有这么高的转速,请各位指点!

网友A:
光凭计算不一定准,自己测试一下拉力好了。

网友B:
理论值和实际值差别会很大。

楼主:
楼上,我的电机是不是不行,一般来说370转速是多少?

网友C:
DIY高手呀。

网友D:
我用转速表测了一下,370电机7.2V,转速21000转/分

网友E:
GWS370动力组的电机空载转速在35000左右~~属于大力短寿型的~~
~如果大齿前后加两个轴承就能进一步降低损耗~~~齿轮啮合不要太紧~稍微留点间隙。把固定电机的孔做成椭圆的就可以方便的调整齿轮的中心距了~ 总的来说楼主做得不错~~支持DIY~~

楼主:
谢谢支持:)
钓鱼狼兄,我做的思路和你一样,输出轴用了轴承,电机安装孔有余地
大齿用的是铜齿比较重,所以很小心的打了6个减轻孔
看来是我的370电机不行,可能是低速大扭矩的类型,不知道哪里有卖
能配合6:1减速组和1047桨的370电机?

网友F:
支持diy

网友G:
既然是低速高扭力的电机,为啥不用直驱,而要用减速组呢??

网友H:
减速组拉力好大啊!
翼龙电机可以吗?
要多少的比例?
桨是什么浆?

网友I:
电机理论我有点研究,三言两语说不透,3d减速组的电机负载转速应在2万以上,高转速,大电流(外行好说高电压,不确切),必然短寿命,小电直尾电机及ips130也难逃厄运,理论能作出预言 ,也可能理论撞巧了,但电机烧钱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