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我的两个充电器给电池充电时该用多长时间,谢谢!

楼主(2004-08-29):
我的两个充电器的一些数据,请大家帮忙看下,用他们充电池的话,各个该用多少时间?谢谢!

1、百色充电器
背面上写的是:
NICKEL CADMIUM
BETTERY CHARGER
WITH LED INDICTOR (是啥意思?)

SIZE              NORMAL CHARGER               QUICK CHARGER
UM3.“AA”        14-16  HOURS                   7-8 HOURS
UM4.“AAA”       8-14  HOURS                    1-2  HOURS

UM5.“N”         8-12   HOURS                   1-2  HOURS
BUTTON CELL       8-12   HOURS                   1-2  HOURS   (以上所标的各项又是什么意思?)

* CAUTION DONT CHARGE MORE THAN 20 MIN.
  FOR SILVER-OXIDE BATTERIES.

正面上写的是:
NICKEL CADMUM
BATTERY CHARGER

MODEL:S-302 A
POWER SOURCE:AC 220V 50HZ
CHARGE:UM 3.4.5.OR“AA”.“AAA”.“N” SIZE
        BATTERY (一个键盘上7的数字键上的那个符号,不知如何打出来,只好做文字说明。)BUTTON CELL

我做的测试数据: (DT 9205A 数子表   DC V 20挡 所得到的数据)

单节,慢挡      4节,慢挡     单节,快挡     4节,快挡
0.10            0.09          0.18            0.17

2、黄色充电器(无任何文字说明)

我做的测试数据: (DT 9205A 数子表   DC V 20挡 所得到的数据)

单节           4节

0.17           0.11

测试所用电池是,双鹿镉镍 1.2V 600  MAH

给别的型号的电池充电时又该如何计算充电时间?

楼主:

我做的测试数据: (DT 9205A 数子表   DC V 20挡 所得到的数据)错了
应该是(DT 9205A 数子表   AC  V 20挡 所得到的数据)

网友:

很简单啊,找本字典一翻译就知道了

网友:

好久不见啊

网友:

我的两个充电器的一些数据,请大家帮忙看下,用他们充电池的话,各个该用多少时间?谢谢!
1、百色充电器
背面上写的是:
NICKEL CADMIUM   (镍隔)
BETTERY CHARGER(BETTERY 充电器)
WITH LED INDIC(可以充什么电池,(什么的意思是下面标出的))
SIZE NORMAL CHARGER QUICK CHARGER (各规格快速充电器)
UM3.“AA” 14-16  HOURS 7-8 HOURS ( HOURS 是小时)
正面上写的是:
NICKEL CADMUM(镍隔)
BATTERY CHARGER
MODEL:S-302 A(模型:S-302)
POWER SOURCE:AC 220V 50HZ  (动力电源:AC 220V 50HZ)
CHARGE:UM 3.4.5.OR“AA”.“AAA”.“N” SIZE(负荷:UM 3.4.5.OR“AA”.“AAA”.“N” SIZE)
       BATTERY(电池)
       BUTTON CELL(颗数)

楼主: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8/29 05:19pm 发表的内容:
好久不见啊
是啊,这久有点忙,上的晚,也就没发言,也好久没去飞了。

楼主:

网络害虫 ,还是没搞懂这是啥意思,
SIZE?              NORMAL CHARGER    ?           QUICK CHARGER ?
UM3.“AA”?        UM4.“AAA”?    UM5.“N” ?           BUTTON CELL?

网友:

SIZE?(大小) NORMAL CHARGER?(合适的充电器)QUICK CHARGER?(快速充电)
UM3.“AA”?        UM4.“AAA”?    UM5.“N” ?
UM(是一种规格,简写)
BUTTON(按钮) CELL?(单元)
分开翻译,有的意思不一样。

楼主:

你在啊?不见不的名字显示啊?QQ开着吗?问你点问题。

网友:

QQ充不了值!上不去。
潜水中~~~!

楼主:

算了,我想问你,我用我的这两个冲电器给我的电池充电的话是不是不用计算该充多长时间?我问了好几个朋友都这样告诉我的,说是这样的充电器电流小,对电池的影响不是很大,一般都要充上8个小时以上才能充满电池,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