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白乳胶?

楼主(2004-08-30):
   白乳胶好用吗?强度够吗?要多就才会干?

网友:

你用来粘什么?木头?铁?泡沫?

网友:

还可以吧!48小时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

我就用这个,够折腾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8/29 09:22pm 发表的内容:
你用来粘什么?木头?铁?泡沫?
   泡沫加木头

网友:

如果要求很强强度的话用树脂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winnerzzj2004/08/30 11:47am 发表的内容:
泡沫加木头
那就不能用白胶了,环氧胶比白胶合适。
小包装504也行,504就是环氧胶的小包装。才5¥。

网友:

4元还是6元的AB胶特好用啦!

网友:

用来毡泡漠可以

网友:

白乳胶不能粘泡沫哟,水分散发不出去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paul2004/09/04 08:49pm 发表的内容:
4元还是6元的AB胶特好用啦!
AB胶溶泡沫!我试过!!!绝对不能使

网友:

用泡漠胶,广州金宝的,白乳胶也很好,目前只用这两种。还有环氧树脂,很扎实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上无美女2004/09/05 12:36pm 发表的内容:
白乳胶不能粘泡沫哟,水分散发不出去的。
可以的,要会用。

胶要涂两遍,第一遍干到不粘手后再涂第二遍,待干到稍粘手时再粘合(可能要花几个小时):

粘合的效果

白乳胶不是简单的干燥,而是失水聚合,这和一般溶剂型的胶合剂(如氯丁胶等)不同。聚合后的乳胶不溶于常见的溶剂如甲醇、乙醇、甲苯、二甲苯、香蕉水、松香水等,长时间遇水也只会软化而不再溶化,可用作泡沫塑料与喷漆或油漆间的隔离防护层。
白乳胶价格低廉,无毒无腐蚀,使用非常安全,但干得太慢,粘合强度不理想。最佳粘合对象是纤维类的纸、木料、纺织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