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我的模型老往左栽,飞不上去呀?

楼主(2004-08-30):
刚买的一个中山顺达出的模型,翼展1.1米,长80cm。我是第一次玩模型,装好后,看着也都平衡,就是一飞往左栽,马上就落下来了,是不是抛出去时得用很大劲,发动机开到最大?而且摔了几次后,现在好像螺旋奖都松了,一开,一会儿螺旋奖自己就飞出去了,该怎么办呀?谢谢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1:你是买的中山顺达的海鸥还是猎鹰?
2:看看尾翼上的方向舵是否保持中立位置?
3:翅膀和尾翼要保持平行,尾翼相对翅膀不能一边高,一边低?
4:起飞前,要头稍微朝下,投掷一下,检查重心和方向舵是否正常

楼主:

是猎鹰。机翼和尾翼我看了是平的,但他往左偏的很厉害。起飞时我按他说的,头朝上10度抛出去,是劲太小了?你的意思是先不开发动机,头朝下抛一下,看看平衡情况吗?非常感谢!对了这飞机一般卖多少钱呀。

网友:

这类小飞机是存在这些问题,飞机很容易失速,所以电机动力及操作的时候的幅度都很重要

网友:

我觉的可能是你装配是左右翼扭了!看看机翼的迎角!

网友:

1:头略微朝下投掷是不能开动力,是个试验,要在草地上进行,防止飞机有毛病,把翅膀或着头部的螺旋桨撞坏;另外,建议你把翅膀周围全部用透明胶布粘一圈,头部螺旋桨也粘一圈。
2:实际飞行时,在无风状态下,水平投掷就可以了,不必朝上;
3:如果是第一次飞行,感觉飞这款飞机还是有难度的;
4:顺达的猎鹰的翅膀好像有些问题,我买过三个翅膀,只有一个翅膀很好,另外两个,总也飞不上去,一拐弯就很快进入螺旋状态,栽下来。
5:“左右翼扭了”是不会的,因为飞机翅膀要和机身固定,只有一种连接方法,前部安插一颗螺丝,后部安插两个螺丝;我在机身上插入两个短钢丝棒,模仿火鸟的翅膀连接,用橡皮筋把翅膀固定在机身上的。
6:如果还飞不上去,拿着翅膀找顺达厂去换,说它的翅膀在设计上有问题。
7:飞机在深圳买550RMB左右,比较贵。

网友:

应该和我以前买的小鹰是一样的,太难飞了!

网友:

找个水泥平地起飞,查查原因

网友:

中山顺达的猎鹰是没有轮子的,只能投掷起飞。

网友:

小鹰是开关的。这个是3痛比例的。全套550。飞前手掷非常重要。

网友:

我的是海鸥,和bs98136大哥的差不多,建议摆在墙上不再碰它,然后去买个翼龙飞飞。

网友:

你的海鸥是中山顺达双马达的吗?它对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关掉动力,手掷一下,看看是不是飞直线,如果不是说明是飞机方面的事,如果飞直线,看看你的发动机安装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