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大家使用什么方法把电池固定在KT板机身上的?

楼主(2004-08-30):
我以前是在KT板肚子,机翼下面开槽把电池塞进去的,但是后来发现开槽后KT板强度大减,后来我就把电池放在机身旁边,用做衣服的宽带橡皮筋固定。
请问大家还有其他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

你的方法就很不错啊,我是用魔术粘将电池固定在机身上,其实差不多。

需要注意的就是,穿过皮筋的那部分机身最好用双面胶粘上一块KT板加强。
匿名

[调查]大家使用什么方法把电池固定在KT板机身上的?

我用一拉得

楼主:

下面引用由zhanzhan2004/08/30 01:13pm 发表的内容:
我用一拉得
一拉得?请问啥么来的?

网友:

“一拉得 ”是不是常用在裤腰带上的

网友:

一拉得?

网友:

我用过几重方法,找我的帖子吧。
1、在电池部位贴双曾KT板,嵌进去。
2、KT板空开大,用裁缝用的宽皮筋套。
3、一拉得应该是尼龙搭扣或叫雌雄配吧?但固定300g的电池好,固定70g的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