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

楼主(2004-08-30):
大家370普通动力组一般用几伏多少毫安多少重的电池?电调用几克的,参数?

网友:

可恶的标题~~又上当了
你提的问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 只能够说一般使用12伏以下,7.2伏以上电压
容量当然是大点就能飞时间长点,但重量却上去了, 你不在乎重量的甚至可以接个电瓶上去, 电调方面弄个10A左右的就够了
还有, 不喜欢你的名字, 看着觉的不舒服

楼主:

为什么不舒服啊?

网友:

我也觉得不舒服

楼主:

看来我的名字还不错!让这么多人不舒服,哈哈!爽!~~爽!~~爽!~~

网友:

此名字比较欠揍

楼主: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8/31 09:20pm 发表的内容:
此名字比较欠揍
谁来揍我啊?》是不是要寄个拳头过来啊?

网友:

没有什么标准,根据自己需要和飞机的要求的灵活配置。
名子嘛,就是个名子没有什么好坏。

网友:

脑袋伸过来

网友:

哈哈,不要搞笑了,各位。

转到正题。

动力组+电池+电调搭配是看你用在什么地方哟?

没题目答案怎么做呢

楼主:

是3D上的。我用370有刷的。

网友:

就要 一般的电调啦,一般的电池啦,和一般的飞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