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我的DIY 3D KT机!

楼主(2004-08-31):
试飞后有个问题:不能吊机?是不是太重(全重280克)?或是螺旋桨(1047)要换成1147的?郁闷!!不成就当P3A飞吧!!哈哈!!
我的油动40板身3D机!(53的发动机,吊机,爽!!!!)

网友:
我的DIY 3D KT机!

很简单。是电池的放电能力太差了。放电电流过小。

网友:
我的DIY 3D KT机!

才280克,做得不错啊,看你用的电池是蚂蚁那种.

动力是GWS的吗?

不应该吊不起来啊,换1147再试下吧.

网友:
我的DIY 3D KT机!

很想看看你的机轮是怎么装上去的,还有啊,全机280g还不能吊机,不会是用的蚂蚁的动力组吧,建议换GWS的

网友:
我的DIY 3D KT机!

建议用无刷。。。。。

网友:
我的DIY 3D KT机!

下面引用由deepsea972004/08/31 05:17pm 发表的内容:
很想看看你的机轮是怎么装上去的,还有啊,全机280g还不能吊机,不会是用的蚂蚁的动力组吧,建议换GWS的
他上机轮的那台是油机来的哦

网友:
我的DIY 3D KT机!

呵呵
没有看清楚:)

网友:
我的DIY 3D KT机!

一看就知道是*蚁的.我的*蚁牌早就报废了,扔掉了.才用过不足10次

网友:
我的DIY 3D KT机!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8/31 10:34pm 发表的内容:
一看就知道是*蚁的.我的*蚁牌早就报废了,扔掉了.才用过不足10次
真的那么差呀  还好我没买呀

网友:
我的DIY 3D KT机!

370动力组的寿命就是短,什么牌子的也不长,电池节数用的越多,寿命就越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