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楼主(2004-09-01):
[这个贴子最后由cst在 2004/08/31 08:45pm 编辑]

忙活了半天,终于成功了,为了不超重,尽量少用胶水,更别说用热溶胶了。如果实际飞行重了的话,还要减肥。
  翼展:680MM,机长:710MM,

网友: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说到做机机,我可算是最菜的菜鸟了!哎~~~!

网友: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老大,我们同时竣工耶~
嘿嘿,你的副翼好大哦

楼主: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这个贴子最后由cst在 2004/08/31 10:16pm 编辑]

设备:
1、扶他爸,发,F115接收机去掉壳子(18克),
2、JETI18-3P(27克),
3、美女无刷CD减速组(30克),
4、CST1000MAH11V,75克,
5、舵机8克GWSX2,(17克),5克舵机一个(5。4克),
如果总重超过250克,就是失败了,上述共173克,飞机不能超80克,与1+1的对比了一下,要轻很多,哈哈。。。。胶水一干,就可以爽吊!!!

楼主: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下面引用由szc2004/08/31 08:34pm 发表的内容:
老大,我们同时竣工耶~
嘿嘿,你的副翼好大哦
我的不只是副翼大,尾翼也大啦,这样才灵活。。。。

网友: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你的比我的轻多呢,不愧是老大

网友: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好象是用泡沫做的吧?  我用KT板做了一架,可能是KT板质量太好了,空机就150克。装上设备和动力,整整350克,370减速组根本吊不起来,看来只好买无刷了!!!

网友: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KT板质量好?可能是吧,真的好重!!!不管无刷有刷,能轻就轻,飞机烂了可以再做,电池超载了可就是大洋的问题了。。。

网友: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下面引用由流星2004/09/01 00:49am 发表的内容:
好象是用泡沫做的吧?  我用KT板做了一架,可能是KT板质量太好了,空机就150克。装上设备和动力,整整350克,370减速组根本吊不起来,看来只好买无刷了!!!
是不是热溶胶用多了呀?嘿嘿,我做了一台3dx,翼展72CM,机长74CM,空机(KT板+炭纤+胶)才67克:)

网友: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碳纤杆那里买的?我在风筝电和渔具电都问过全是玻璃钢的。!1

楼主: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玻璃钢的也可以啦,就是重些。应该有碳杆的啦

网友: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下面引用由szc2004/09/01 08:50am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热溶胶用多了呀?嘿嘿,我做了一台3dx,翼展72CM,机长74CM,空机(KT板+炭纤+胶)才67克:)
热熔胶只用了10CM长,还是细的胶棒

网友: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用泡沫最好是热切,不然真的不敢恭维啊

楼主: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是很丑吗,没关系啦,在家里飞的啦,。。。。。

楼主: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今天试了一下,可以吊,但还是重了一些,要80%油门,CST1000MAH的锂电还是重了,总重估计在240克。下回用CST270MAH,8C,重20克的锂电,就会很好飞。

网友: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对啊,还要加油减肥哈。
  现在用1000ma的电池如果外场应该可以平飞50分钟以上吧。
不过要玩吊机还是必须换电池的。
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咦!~机机变帅喇!

网友: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又是仿生飞机???
从侧面看像海豚。

楼主:
为了飞CD无刷而做的3D机

是一条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