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翼龙问题,大家帮帮忙啊

楼主(2004-09-03):
我的翼龙的电池中单个电池相连接的焊条处的塑料膜都融化了,是正常现象吗?我的翼龙主马达里经常冒火花,这正常吗?有一次开到最大还冒烟了,然后自动关了,虽然按下开关还可以转,可刚买没几天基本没飞就这样了,真让人担心,在线等你们的回复,急着想下去飞啊,谢谢

楼主:

还有我新买的电池在开到最大马力时放电时间也就5分钟左右,正常吗??而且电池用完之后很热放手里拿不住10秒钟,把电池充电3。5小时后就挺热的不过可以手拿,过半小时还是温温的不降温,我的机是不是坏了,起码电池和马达有问题啊。我放了很多机油马达还是冒火星不知道是不是快坏了??

楼主:

今天大家都哪忙去了?怎么还没人救菜鸟啊
救命啊
刚刚我换了电池试试,这回发现马达不会自动突然停了,可是火花现象还是很严重,大马力开5分钟关机,电池还是那么烫,我摸了摸电机,简直烫的可以煮开水,连周围的塑料都那么烫根本不能摸,塑料却没半点变形,敬佩他们的制造技术,可是这是不是正常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9/02 04:16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翼龙的电池中单个电池相连接的焊条处的塑料膜都融化了,是正常现象吗?我的翼龙主马达里经常冒火花,这正常吗?有一次开到最大还冒烟了,然后自动关了,虽然按下开关还可以转,可刚买没几天基本没飞就这样了 ...
你就是放太多机油了。你赶紧用化油器喷剂把电机清洗干净。只在电机轴滴一点点机油就行了。机油太多,造成短路产生电火花,碳刷、电池很伤的。

网友:

不定期可以,还是太不正常

网友:

使用时电池发热是正常的,一般起飞时大马力,到一定高度后就小马力,发热就小了,充电满时电池发热也是正常的,此时就不要再充了。不过电机打火就不太正常了,容易干扰接受机,可能是新电机,碳刷还没磨合好,小马力磨合一段时间,另外不用注那么多机油,特别是新电机,本身润滑挺好的,你的电机冒烟估计就是机油高温下的反应。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老大,看来你把你的翼龙折磨的够呛,有空发张图来看看都成啥模样了。其实我也想这折磨下我的翼龙,可是没场地又没时间啊,等找到场地好好抽空折磨下它!

网友:

翼龙真惨

楼主:

下面引用由土匪80922004/09/02 08:40pm 发表的内容:
你就是放太多机油了。你赶紧用化油器喷剂把电机清洗干净。只在电机轴滴一点点机油就行了。机油太多,造成短路产生电火花,碳刷、电池很伤的。
化油剂是什么啊,我没有啊,我用纸搽的,现在我用小动力基本不冒火花了,最大动力才冒,不知道有没事,有人说是去火花电容可能有问题,怎么办??

网友:

修摩托车的地方用来清洗化油器的东西,一问就知道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9/03 00:05am 发表的内容:
化油剂是什么啊,我没有啊,我用纸搽的,现在我用小动力基本不冒火花了,最大动力才冒,不知道有没事,有人说是去火花电容可能有问题,怎么办??
摩托车配件店都有,不过10。00元。象你这样放机油,消石电容装多少都没用。你赶紧把电机清洗干净试机吧。没错的。

网友:

"去火花电容"
其实不应该这样叫,电机上的电容不是用来去除火花的,而是用来过滤火花产生的高频杂波,防止干扰设备。

网友:

估计没啥大问题; 有点儿火花正常, 我的就这样; 太热就不大对了; 电池发热正常 :)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火花已经大幅减少,发热依旧,不知何原因

网友: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9/03 05:56pm 发表的内容:
谢谢大家帮忙,火花已经大幅减少,发热依旧,不知何原因
主意飞行时间,要带点滑翔的时间,这样散热很快的,在电机的位置多挖几个散热孔。要不就换480的电机。

网友:

发热是正常的,不就是煮煮鸡蛋嘛!下次飞的时候绑个鸡蛋上去,飞完了还可以吃,嗬嗬!

网友:

我感觉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是你把机油放多了,拆开擦干净然后再滴入两点就行了,另外新电机使用前最好先低转速磨合一下,保证碳刷和换向器之间有良好的配合。

楼主:

下面引用由zxxhan2004/09/03 08:45pm 发表的内容:
我感觉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是你把机油放多了,拆开擦干净然后再滴入两点就行了,另外新电机使用前最好先低转速磨合一下,保证碳刷和换向器之间有良好的配合。
马达很难拆,我拆一个180马达,拆坏了都没拆开,太紧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快乐小陈2004/09/04 01:34am 发表的内容:
马达很难拆,我拆一个180马达,拆坏了都没拆开,太紧了
你拆归拆,可是不能在没确定正常时,又把它上到翼龙上了啊,小心为妙,一个新电机也就15元吧,换个新的吧,总比摔了整机强吧?拆下的这个自己留着做下研究吧,大家说呢?

网友:

别说了!快飞去吧!这算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