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50电动飞机。

楼主(2004-09-03):
我想做一台550 驱动的 电动飞机。。机型大概选塞斯纳 飞机。。电池用CTJ 3000电。新幻想CN-B1 。飞机打算用KT板做。各位老鸟帮我设计下尺寸,,,多多指导我这初飞菜鸟

网友:

兄弟可能不行。首先该电池放电性能不是很好(建议松下的2200毫安的NICD电池7节)其次KT板的机翼如果平板翼型升力系数太小。如果作成圆弧型的强度不够。3。机身很容易就损坏。现在别看大家都流行用KT板做3D,也可以成功。那时因为拉力 足够的缘故 (超过1)。而你550如果直趋的话,以现在的配置就550左右。推重比小于0。5。减速可以大幅度增加拉力 (减速比1:2。5左右)一般有将近800克。仅供参考。桐木吧!

网友:

可以,我用550做的下单翼都没问题,上单翼就更是OK拉!
电池用CTJ3000,8.4V。陀机用1X克的,翼展在1000-1200,总重好像是1100克!

楼主:

 舵机用 3003 可以吗

网友:

舵机用9克的就行了,我的FULLY550飞机,ctj3000mah 8.4v电池,全重1000克多一点,塞斯纳l-15,翼展1000

网友:

看来是准备玩大家伙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使在哭泣2004/09/03 08:57am 发表的内容:
兄弟可能不行。首先该电池放电性能不是很好(建议松下的2200毫安的NICD电池7节)其次KT板的机翼如果平板翼型升力系数太小。如果作成圆弧型的强度不够。3。机身很容易就损坏。现在别看大家都流行用KT板做3D,也可 ...
550最好还是用8节电池,这样比较够力

网友:

首先用木制的多较好,如果手工可以的话,做翼展1200mm的机长800mm空机重量控制在200G以下应改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