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关于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4-09-03):
请问普通有刷的
电机
一般应该用多大的电调?也就是说卖一个多大的电调可以带动大部分飞机?如果是无刷的电机,应该准备多大的电调?

网友A:
我也的电调基本是25A的,我用的电机都是380到380以下。
不玩大机。

网友B:
380/480级 20或25安电调
540/550级 50安电调

楼主:
谢谢两位了。
估计我有个25A的电调就足够了。
我只玩飞机。准备玩KT或者泡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