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380,370之类的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4-09-04):
还有飞机的20级之类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电机那是型号, 20级 是按飞机排量的

楼主:

谢谢,但是380代表什么呢?380克拉力?还是380牛扭据?

网友:

size

网友:

电机的型号,没有什么别的。

网友:

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和电机长度和直径有关系

网友:

380,550指的是电机的长度,比如380电机的长度差不多就是380mm,21级油机大约是3。5cc吧!我记得好像是

网友:

380是380mm?  38 厘米长的电机?  浇地用的水泵上使的?

楼主:

估计是电动机的尺寸,既然直径固定,那就肯定是描述长度的了,而长度却没有380这个单位可以描述的,3.8厘米都差一点,难道是380米长的漆包线?

网友:

那就是3.8厘米,呵呵

楼主:

刚量了一下,就是3.8厘米,呵呵,看来是那个单位是1/10毫米,却不是微米。。。

网友:

对就是尺寸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gyro2004/09/05 07:37pm 发表的内容:
刚量了一下,就是3.8厘米,呵呵,看来是那个单位是1/10毫米,却不是微米。。。
 真不容易,你总算搞明白了

楼主:

呵呵,不好意思,第一次听说电动机还有这种分法:)

网友(2005-04-14):
真的是这样解释的吗? 我的540电机怎么才5.22厘米呢?

网友:
偷工减料了,嘿嘿

网友:
380、370、360等等等等

转速和马力有什么区别啊?(普通的)

网友:
不对吧 那130的电机就是长1.3厘米……哈哈哈哈
可能么?

网友:
这么多假设?我倒!

网友:
我也一直很疑惑:
550:Φ37.5×57;
540:Φ36×53;
380:Φ27.2×37.8;
370:Φ24.4×30.8;
180:Φ20.3×32
130:Φ17×24.8;
好象大部分尺寸都和型号不怎么沾边?

[ Last edited by wxyyz on 2005-4-16 at 0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