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机减速比的问题。

楼主(2004-09-04):
电机的减速比和拉力有关系吗?3.33:1  和4.5:1 和  2.9:1 它们之间是如何的不同?配同型号的浆时,那个的拉力更大呢?还有,通常说的8寸浆是多少乘多少的,比如说7*4.5,那么8寸的浆呢?谢谢!

楼主:

还有,行星减速组和一般的减速组也什么区别?一般用哪种?谢谢!

网友:

电机的减速比和拉力绝对有关系.没有什么桨拉力一定最大,不同的桨要配合不同的动力组才能得到最佳拉力.8寸桨就是8*X(X为螺距).我这只菜鸟也表达不清楚,请真正的高手再详细说说.

网友:

本来想打几个字给你说明一下的,太晚了,偶懒了就没发帖子,明天再说吧,呵呵

网友:

不知道你用什么马达,不过我一般都是看GWS的动力组搭配表的。

GWS的100C 用280马达  300C用370马达  350C 用350马达  400C 用380马达

你参考这里吧,应该能找到最全的数据了
http://www.gws.com.tw/chinese/product/powersystem/eps350c.htm

网友:

螺旋桨的规格一般用英寸表示的,1英寸=25.4mm,所以8寸的桨就是25.4x8=203.2mm直径的。

楼主:

想做架翼展不超过60CM的小飞机,想先用华迈的减速齿轮箱,不知道用哪种更适合,请帮忙看下该用哪种?

楼主:

齿轮:金属和尼龙(可选)
变速比:2.9:1
适合电机:180电机
输出轴直径:3MM

楼主:

130行星齿轮箱
密封的铝制外壳,不受灰尘影响
使用耐磨的金属内齿,优良的设计,损耗最低
经过严格的磨车测试
长度:16.5MM
直径:17.5MM
重量:7.5克
减速比:3.33:1    ,4.5:1
适宜电机:130/180电机(只是太阳齿轴孔不同),配后盖
输出直径:3MM

楼主:

做薄膜或KT机,在200克以内,用几乘几的浆?

楼主:

没有人理我了吗?

网友:

可怜我这个比你还菜的鸟不能帮你

网友:

你准备用什么马达呢?桨、减速比和电机要配合的。你可以去下一个MotoCalc来计算一下,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我画了几张图,帮忙看下可行吗?不知道能不能看到?试下。

网友:

呵呵~真要搞薄膜机啊?用华迈的减速组也可以,但减速比小了点,飞机会飞的比较快
这样就失去了薄膜机的慢速休闲的特点了。若用华迈的这套180减速组最好还是配6X4的小天使原配浆,因为这是出厂时最合理的搭配了。
这种飞机最大的缺点就是挟带超级不方便,3级以上的风天超级难飞(无风很好飞)
比你的翼龙难飞10倍,原配电机很不耐用。

网友:

我个人认为:同一种电机配减速组,减速比大的扭力大,适合相对较大的浆,但浆的大小要适度。具体的浆、电机、减速组的搭配若自己测试需要有比较专业的工具才行,比如:转速表、拉力表、电流表等等比较麻烦,见意去GWS网站看看,那里的数据很全。

楼主:

下面引用由tiana9992004/09/06 09:33am 发表的内容:
呵呵~真要搞薄膜机啊?用华迈的减速组也可以,但减速比小了点,飞机会飞的比较快
这样就失去了薄膜机的慢速休闲的特点了。若用华迈的这套180减速组最好还是配6X4的小天使原配浆,因为这是出厂时最合理的搭配了。 ...
那我该用多大的减速比的减速组呢?要重量越轻的越好。我就是想慢慢的飞啊,飞的太快我可不喜欢,老大,麻烦你给我好好说下。那用直驱的动力可以吗?该用哪种直驱动力?该如何进行搭配?谢谢!!!!!!!!!!!

网友:

倒~~~我也是初学者啊,只是自己有这种飞机,其它都是现学现卖的啊~呵呵
这种薄膜机我感觉不适合直驱,因为直驱用小浆速度会很快,适合快速特技机,用大浆工作电流会很大,电机容易过载,所以最好用减速比大点的减速组配合大浆使用。
而现在华迈的180减速组好象只有2。9:1的齿轮搭配。我的买回来时是原配的130减速组
减速比好象是6。35:1(听说是GWS的,但我感觉肯定是假的),飞了10几个起落,电机就废了,相信GWS不会有如此低劣的产品,如果抄票很厚,还是去ELE买组130减速动力组,160RMB。配1047或9070奖应该不错的,若闲贵也只能买华迈的180减速组了,不过肯定也能飞,只是相对速度会快点,感觉不会有翼龙快吧。目前成品的适合这种飞机的动力组恐怕只有这两种了,自己选择咯!!

楼主:

谢了,就是因为钞票不太厚,才那么难以选择!

楼主:

忘了问,该买金属齿轮的还是塑料齿轮的180减速组?电机上带的那个太阳齿轮是金属的还是塑料的,买哪种的好?谢谢!

楼主:

是否需要多买上几个减速组上的各型齿轮和  电机上的太阳齿轮?以做坏时的备用?

网友:

我没有做过薄膜机,但是曾经设计过,基本的思路试,大奖小螺距,小电机大减速比,减速比最好是1:6以上,这样的动力组成品应该是没有,只能自己做,当然也有简单一点的办法,有一些入门级的橡皮筋飞机,桨比较的合适,可以考虑。整机的重量不要超过200克,最好120克一下,速度一半是1-2m/s,属于大室内的飞机

网友:

华迈和GWS的动力组电机上都是铜齿(买时已按装好),大齿轮都是合成材料的,不用多买减速组或齿轮备用,因为电机的寿命没减速组长,买个备用电机就OK了(电机上都带铜齿)。
华迈的180电机用7。4V锂电寿命还是很长的,我的小天使开始用原配的8。4V镍氢电,
大越飞了40~50个起落,感觉动力有所下降,打开电机发现碳刷磨损很大,换了个电机
用7。4V锂电飞,哈~~~~超爽,1000MAH锂电飞30多分钟电机和电池只是温热,到目前为止用7。4V飞了100多个起落,每次最少20分钟,电机没啥变化,动力还是一样,不错吧。

网友:

应该是目前只能找到1款最适合130电机用的1;6以上的成品减速组就是GWS。

网友:

如果你作的是薄膜机,我应该是最有条件答你的,我每天都飞,建议用GWS-IPS原装。这不是唯一选择,但绝对是最好的!能悬停!!!也可以查查我以前的帖子,有具体介绍,我也不介意你来电13536966460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9/07 01:54pm 发表的内容:
如果你作的是薄膜机,我应该是最有条件答你的,我每天都飞,建议用GWS-IPS原装。这不是唯一选择,但绝对是最好的!能悬停!!!也可以查查我以前的帖子,有具体介绍,我也不介意你来电13536966460
早就想问你了,怕你不想理我。

网友: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09/07 06:35pm 发表的内容:
早就想问你了,怕你不想理我。
哦,放心,我最喜欢交流,特别喜欢电话,当然论坛短信也行!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9/07 06:49pm 发表的内容:
哦,放心,我最喜欢交流,特别喜欢电话,当然论坛短信也行!
好模友

楼主: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9/07 06:49pm 发表的内容:
哦,放心,我最喜欢交流,特别喜欢电话,当然论坛短信也行!
QQ或是论坛聊天室,不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