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者和云舞者

楼主(2004-09-04):
请讨论这两款机机吧。各有什么优缺点,注意事项。我用翼龙的设备飞云舞者,第一次成功了,很勉强。再来一次就栽下了,因为减油门太快,立马失速。电机轴弯了。不敢再试了,请教经验。挑战者好飞一点吗?是四通的吧。那儿有卖的便宜

网友:

价格哪都差不多,厂里我都去过,挑战者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控制啊,一般是四通道的.我看过老板亲自飞,真的不错,不过,也是人家的技术好啊

网友:

我居然忘了跟贴了
居然减了我的级别!!!!

网友:

如果跟的是:"是啊","对啊"那些废帖,我情愿不跟了,省得搞得大家眼花

网友:

我也看人飞过,很不错

网友:

就我感觉翼龙更好一点!

网友:

玩翼龙真无聊.老早就搁在一边了.半年没碰.

网友:

用翼龙的啥设备飞?只是发射机和接收机吗?还是电调,舵机,马达都用?
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马模型2004/09/05 07:01am 发表的内容:
我认为云舞者更安定些,这两款机型尺寸较小,所以气动性能不及大飞机(1.2米以上),打杆不能太猛。
电机轴可以直过来。
我也在练挑战者,昨天刚摔。原因是稍微飞远了一点,姿态认不清了,又着急飞回来,舵打得大了点,导致高度掉得快,没对回方向就下地了。
我觉得挑战者动力还不错,性能也可以,就是尺寸小了,又灵活,我这样水平的上手慢点。

网友:

呵呵

网友:

还是要多练习,否则还得烧钱,2款飞机都是特技机,而且动力不是很充沛,容易失速,如果改善动力性能也是不错的。

网友:

我有云舞者,也是觉得动力不够。我买二手的,配的380电机觉得拉力很小。后来买了370减速(1047、1080浆)动力好了很多,但还是要减轻了重量和减小机翼的风阻力(用透明胶贴表面)才勉强做得了正筋斗。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david-sz在 2004/09/06 02:07pm 编辑]

总体讲,飞机一般,不过还要看你想要的是什么。

网友:

初学者飞这种飞机,只能是是烧钱,别的不多说。

网友:

确实不适合初学者玩。

网友:

作为飞云舞者的人,我认为,飞这两台飞机的确需要一点技巧.不过比起翼龙火鸟这些,玩云舞挑战多很多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