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6克以下微舵,要求可靠性高!!

楼主(2004-09-04):
我用过好几个牌子的了,感觉差不多都现在分不出了!!呵呵!!!

网友:

首选GWS

网友:

不用考虑别的了,GWS好用也不贵。

网友:

我刚前几天买了两个GWS的9G舵机,感觉一般。。。。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325900在 2004/09/04 04:05pm 编辑]

5IMX商场里的!!和GWS里的
同样是4.3克的,我用在涵道里是不是小了点??(X-31)泡沫机,发动机是GWS的EDF55-300H??请高手指点!

网友:

扭力是多大?

网友:

推荐GWS的,时间长你就知道好了

楼主:

不是一样的产品吗??商标都一样!!

网友:

好用就是真理

网友:

gws

网友:

下面引用由3259002004/09/04 08:49pm 发表的内容:
不是一样的产品吗??商标都一样!!
那两个都不是GWS的舵机

网友:

稳定压倒一切!!!

网友:

GWS是首选啊,用过的都知道:)

网友:

除了GWS 还有别的选择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3259002004/09/04 11:02am 发表的内容:
我用过好几个牌子的了,感觉差不多都现在分不出了!!呵呵!!!
看看大家一至的选择就知道了。当一种舵机有几百或几千个用户时,从我这的售后就能明显的了解一个产品在根本的质量控制上的好了!

网友:

gws了.比国产的贵不是很多.但用着放心.

网友(2004-10-12):
还有更小的,德国佬的,1.7克,扭矩152克0.1秒1.2厘米(直线螺杆输出);美国的2.2克,扭矩270克0.15秒1.4厘米(直线螺杆输出);两种的电压都是3.6V;

网友:
对了,在这里问下。10V的电池通过电调,供给接收机的电压是5V,供给电机的是10V,那么接收机供给带动的舵机的电压是不是也是5V呢?谢谢!

网友:
还是gws可靠

网友A:
看来还是GWS的拥趸比较多呀

网友B:
钱多的好

网友C:
GWS
用8克吧,呵呵

网友D:
但是我感觉8克的反映速度好像没5克的快,可能用的电机不一样?而且8克的外壳做的没pico好。

网友E:
推荐5克.信我吧!

网友D:
你不早推荐5克,我都买了8克的:)
一开始看8克的力大,又不在乎这点重量,就买了8克的,后来才发现反映好像慢哦

网友C:
我就是嫌5克的太快了,动作有点不协调,不连贯啊,线性好像也不太好,就是太快了。所以我认为8克的比较好

网友D:
线性不好没发现,但是感觉狠有力(虽然指标上好像没8克力大),转起来刷刷的狠好听啊:)
不知道你的问题是个别5克的问题还是全部都这样?????

网友D:
8克外壳坑坑洼洼的,感觉怎么就想次品:( 5克就不会呀

网友C:
我的也是刷刷声的,呵呵
力气真的很大哦

网友F:
变距小电直的尾桨舵机不正需要反应快吗?买5克的!

网友G:
5克 8克 13克的舵机虽然重量差的不大,但主要用途是有一定区别的。
所以在扭距和响应速度上有一定的差别,建议还是根据自己使用情况买吧。
舵机是没错的,要怪也要怪自己没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喽

网友E:
我认为8克最不值得买
5克和13克都不错

网友D:
天,我买了两个8克的,13克的还没用。不过做工比8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