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55……出事故了

楼主(2004-09-05):
今天在以前没有飞过的一块空地上飞我的易速达,结果后来由于注意力不集中,飞机竟然非常精确的撞上了一根避雷针,只听得“当”的一声,飞机就掉到那个塔上了……拿下来一看竟然把动力组支架都撞碎了     。看来撞得是非常正

网友A:
这算什么,偶有一次在操场上玩飞翼,不知怎么了,就是跟旗杆过不去了,共计起飞11次,撞旗杆10次,好在飞翼结实,只损失了一只桨。

网友B:
兄弟怎是撞得艺术啊~这种泡沫机只要不是粉碎性骨折的话,还是可以修的~

楼主:
损失的是动力组支架,还有机头罩破裂,其它竟然没有伤,连桨都没事。因为装了将保护器,所以没有装整流罩,如果装了应该可以缓冲一下的。

网友C:
小心啊,

网友D:
默哀

网友E:
易速达,是电动模型上卖的象真机吗?可惜了啊,那么漂亮的飞机。

网友F:
马达架子也不贵,换新的啊。

网友G:
哪有卖架子的?

网友H:
蚂蚁那有架子吧,你去看看

网友C:
很多地方都有卖的,仔细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