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美女系列电飞制作技巧之 轻量无虚位拉杆制作

楼主(2004-09-05):
 题目写了挺多,其实答案就三个字:热缩管哈哈

不知道是否有朋友听到热缩管就想到怎么弄了呢?

其实很简单了,就是用热缩管来连接拉杆和舵角,这样重量轻而且无虚位,制作还非常简单。

现在图片服务器有问题,不明白的朋友等图吧。

网友:

就是将热缩管套在连杆和舵角上?
调节舵量就比较麻烦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yoyolee2004/09/05 08:54am 发表的内容:
就是将热缩管套在连杆和舵角上?
调节舵量就比较麻烦了
用发射机调啊~

网友:

对啊,我就是用这个办法,呵呵,很好用

楼主:

补上图图

网友:

看着不错,就是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

有点象2mm碳纤维拉杆!是不是呀!“美女”?

网友:

好办法

网友:

一次性火机~~~~

网友:

热缩管?什么地方有?

网友:

什么东西?

网友:

要是松脱了就惨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9/05 09:22pm 发表的内容:
要是松脱了就惨了
抱歉,忘记补充这点了.

怕松拖点上一点儿502就OK了.

网友:

发射机调整的舵量很有限啊。。。。
如果无虚位,用点软材料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

会不会在长时间使用后
因材质疲劳而断裂呢?

网友:

提高制作工艺,上述问题很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