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管VS玻璃钢管

楼主(2004-09-05):
我去鱼具店和风筝电里都问过了,他们都说只有玻璃钢管,没听说过碳纤管,所以我就买了一根长120厘米,外直径5毫米的(没有根细的)了。
所以我怀疑大家买的是不是碳纤?? 到底是碳纤管坚固还是玻璃钢管坚固呢?(按重量比例计算)
我感觉120厘米长大概有20~30克呢!

网友A:
当然是碳纤管轻啊!

网友B:
从文献数据看,玻璃钢密度比碳纤略重20%,当然最后与工艺也有关,但两者在强度上差别不大。

网友C:
碳杆的少,很多都是玻璃钢的

网友D:
复合的结识~~

网友E:
应该能买到啊

楼主:
你们买到的管子确定是碳纤杆的吗?规格是多少的?

网友F:
碳纤管能导电,并且电阻很小。用沙纸磨一下端面,碳纤的粉末是黑色的, 玻纤是白色的。同样规格的碳纤比玻纤要轻一些,并且硬度高很多,不容易弯曲。一般玻纤管比碳纤管壁厚一些。
做碳纤管用的碳布要每平方40元,而玻纤布每平方才1块多

网友G:
你的太重了,我现在做机身得鱼杆用炭管8mm-3mm粗 1m长 才8g一根 加固机翼得3mm-2mm粗 60CM长才2。5g一根

网友H:
玻纤和碳纤的一眼就能看出来了

楼主:
大家的碳纤都是那里买的?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呀!

网友:
卖模型那里

网友I:
无所谓啦,玻璃钢管就是重点啦。

网友A:
我也在鱼具商店买过,不太理想。

楼主:
用木棒算了

网友J:
玻璃钢的略重,比较软,但韧性大。玻璃钢的磨掉外皮里边是白色的,而碳纤则是黑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