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火鸟的问题

楼主(2004-09-05):
[这个贴子最后由rwater在 2004/09/05 02:36pm 编辑]

1 火鸟403的舵机坏了一只,其中一个齿轮碎了,能不能修?或者用哪种舵机替代?发现403的舵机有5颗连线,两颗接电机,三颗接电位器
2 哪位朋友了解火鸟300,陶宝网上有卖的,100元,是否合适?

网友:

买个T4VF发射机,GWS的R4N接收机,GWS的5.4g舵机两个,V尾混控器,狂模的1800mAH电池。玩ZAGI就够用了。火鸟403我帮你修吧,你把它给我寄过来。

网友:

好人。

楼主:

下面引用由cst2004/09/05 08:16pm 发表的内容:
好人。
是的!是的!

网友:

接收机,舵机和混控器到电动模型网找蚊子买就行了,电池找狂模,发射机最好到论坛的交易专栏发个帖子看看谁手里有啊。
舵机齿轮坏了如果不好配,就买个舵机,然后把电路部分拆除,把火鸟接收机的5颗线分别接到舵机上就好了,需要注意的是电机线的正负方向,还有电位器的三根线不要接错,尤其是电位器动触点的线别弄错了。

楼主:

ok!去试试

网友:

哈~300没飞过但火尿200我在5年前就飞过2只,300的大小和200一样,翼展好象750左右,200不能调速比较难飞,但300好象能调速,电池和机翼也有明显改进,很象400的缩小版,100RMB的话很超值咯。。

楼主:

下面引用由tiana9992004/09/06 10:50am 发表的内容:
哈~300没飞过但火尿200我在5年前就飞过2只,300的大小和200一样,翼展好象750左右,200不能调速比较难飞,但300好象能调速,电池和机翼也有明显改进,很象400的缩小版,100RMB的话很超值咯。。
几通?有舵机吗?电机和电池如何?

网友:

不要重复投资啦,资源浪费

网友:

下面引用由cst2004/09/06 06:05pm 发表的内容:
不要重复投资啦,资源浪费
有道理

楼主:

看来找个坏了电路的舵机较合适,记得见过有人出售火鸟的设备,忘了在哪了

网友:

我的火鸟403遥控器卖了。但我知道。它的齿轮和标准的9克舵机齿轮一样的。你买一颗就好了。不要寄给别人修吧!邮费什么的不值。如果不是上数第2棵的话我送你一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