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飞云舞者,接收偶尔跳舵甚至失控,为什么?

楼主(2004-09-06):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会是自身的电调和舵机的影响吗?

网友:

设备不行,很水的。

网友:

可能是设备或电机上的电容问题

网友:

不说出来,谁知道你用什么遥控设备?

网友:

航佳的舵机是大烂货,我的云舞者升降舵失控摔机后拆开舵机一看,我K,一根线虚焊,其它的焊点乱七八糟,我把它焊好后舵机还是有轻微的抖舵现象,我是不敢用了,刚订了两个华迈的9克舵机,希望好点,顺便说一下我的发射机是4VF,接收机是飞高6通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avid-sz在 2004/09/06 01:58pm 编辑]

说说配置,我用的是FUTABA 4VF,飞高接收机,舵机用一般的,其他都是它上边的,马达有时会自转,问题出在哪里,电机我是没有焊电容,但当天马达没动也会跳,不过时间不是很长,回家又开了一下,一点问题都没有,真是奇怪。

网友:

电机一定得焊上电容,否则是个很大的干扰源,它会使接受距离严重缩短,跳舵,发生失控坠机,两个电容才几毛钱,不要因小失大啊。

网友:

把电容焊上后可以再试试。

楼主:

这个我试一下,但问题是即使电机不开,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vid-sz2004/09/06 05:31pm 发表的内容:
这个我试一下,但问题是即使电机不开,也会有这个问题。
我提示你一个可能性。舵机反馈电位器结构缺陷的问题。我在维修GWS舵机的时候发现,GWS舵机电位器滑动臂电气连接方式有隐患。滑动臂是靠电位器中间引脚来定位的(这里不是指滑动触点和碳膜接触的部位)。这个中间引脚不但要承担摇臂的定位,还要承担电气导通的任务,其本身的耐磨性和弹性的寿命并不长。当电位器摇臂轴向受力的时候容易导致接触不良,舵机失控。青鸟舵机的电位器结构就好很多,它专门有一个弹性部件与电位器中间引脚可靠接触,可以很好的保证电气可靠性。在发现GWS舵机电位器结构的问题后,我对电位器做了点小改动。我在中间引脚上焊了片磷铜片,磷铜片另一头靠其本身弹性压紧在电位器转轴上,故障排除。辉胜舵机也使用类似GWS舵机电位器结构的电位器,当你们在用辉胜舵机出现类似间歇失控的情况的时候,不妨也从这个方面找原因。祝大家飞行顺利。

网友:

辉胜舵机出现故障往往是滑动片接触不良导致。电位器质量太差!请问你维修的GWS舵机使用了多久呢?什么型号?

网友:

下面引用由cst2004/09/06 07:33pm 发表的内容:
辉胜舵机出现故障往往是滑动片接触不良导致。电位器质量太差!请问你维修的GWS舵机使用了多久呢?什么型号?
GWS的9克舵机。累计使用也不过几十小时。当用手按压舵机摇臂的时候,舵机立刻转到尽头并堵死,手放开以后再打操纵杆,反应全无。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gws也不行吗?

网友:

下面引用由闪电飞猫2004/09/06 07:19pm 发表的内容:
我提示你一个可能性。舵机反馈电位器结构缺陷的问题。我在维修GWS舵机的时候发现,GWS舵机电位器滑动臂电气连接方式有隐患。滑动臂是靠电位器中间引脚来定位的(这里不是指滑动触点和碳膜接触的部位)。这个中间 ...
死猫,来点哦屎!!!

网友:

谢谢闪电飞猫的分析,我已经转给GWS,希望他们的产品更完善。
你的分析很有道理,但就我个人的体会,青鸟的故障率要远高于GWS,这两个牌子都是我做的,所以应该是比较客观和有发言权的。设计上的问题可能会造成问题,我也希望厂家能改进,但产品原件以及质量控制上的努力会将这种设计的问题降到很低,要不是你的分析我都还不知道啦。我想这也是青鸟故障率反而要高一些的原因,国产的其他牌子就不用说了,原件和质量控制是主要原因。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avid-sz在 2004/09/07 09:43am 编辑]

想转玩电动原来还有这么多问题,而且设备要可靠的代价还不小,一般的设备价格也不便宜,最要命的是性能好的飞机也不多,想想油机,这些都不是问题,便宜可靠的设备和好飞的飞机市场上有很多,只是场地确实是个大问题,如果场地没问题,我还是想玩油机。

网友:

遥控器,舵机,接收机如果不稳定,就算你是喷气,也一样掉下来,这些都是基本设备

楼主:

-=-=-=-=-=>
遥控器,舵机,接收机如果不稳定,就算你是喷气,也一样掉下来,这些都是基本设备
-=-=-=-=-=>
看我这一句:
"想想油机,这些都不是问题,便宜可靠的设备和好飞的飞机市场上有很多"
玩油机更关注这些设备的可靠性,因为它比电机危险。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david-sz在 2004/09/07 10:31am 编辑]

我是从价格和性能这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希望你不要误会。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vid-sz2004/09/07 09:37am 发表的内容:
想转玩电动原来还有这么多问题,而且设备要可靠的代价还不小,一般的设备价格也不便宜,最要命的是性能好的飞机也不多,想想油机,这些都不是问题,便宜可靠的设备和好飞的飞机市场上有很多,只是场地确实是个大 ...
不同意.就拿舵机说,油动用的标准舵机75元/只,电动用GWS九克舵机89元/只.价格又不是贵很多,不知道你所说的"代价不小"从何说起?

楼主:

我是总体而言,从价钱和性能这角度来看,我觉得油机还是好些。
当然我知道这么一说玩电的朋友可能会不同意,也只是说说自己的想法而已,不同意你也可以保留,这就是自由。

网友:

我觉得油动和电动的性价比都差不多.花的钱也差不多.玩大油动还要贵很多.电动和油动都是值得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