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翔的翼龙(今日终于飞了一次比较爽的)

楼主(2004-09-06):
翼龙买了一个月了吧,就是一直没真正的飞起来过,刚买来第一次飞就撞在地上摔断了主翼,第二次飞挂在树上,主翼被螺旋桨弄了一个大口子,第三次在视线不好的情况下强行起飞,撞到了高压线,和高压线上的风筝线缠在一起,用了2个多小时才弄下来;第四次飞把一个小贩的摊位上的小挂件给撞飞了,小贩笑称“天降横祸”,还好人没事;第五次飞行,机身整个撞在树杆上,舵机螺丝脱落,主翼凹下去一个坑;第六次飞行,是一个从来没有摸过飞机的朋友飞,撞在树杆上,主翼断裂,机身固定螺丝脱落,机身整体结构变形。
前六次飞行,一次都没有成功的飞起来,场地是一个原因,另外的原因肯定还是个人技术问题。
昨天去丰模,聆听了杨老板的教诲,并亲身感受了一次遥控器操作模拟器的感觉,时间不长,只有几分钟,因为还有其他的事情,买了一个主翼(30)和一块电池(55),电池是1150ma的,比原装的大一点,不过也贵了5块。
今天下午骑车去南四环大红门火车站南边找到一片空地,草长得不错,地方也不是很大,但是比我前几次飞的地方就大多了。
飞了3个架次,总共留空时间大概5分钟左右,最后一次飞机落到了别人厂区里,只好放弃今天的飞行,去寻回飞机。
飞行的感觉和在fms里面飞那个双发机基本上一样,只是场地还是太小,周围房子,高压线之类的一大堆,另外加上是自己第一次真正的实飞,飞起来束手束脚的,结果就更容易出错,一次失速落下,一次飞到太阳那边去了,只好推杆+拉杆紧急迫降,直接就摔在了我面前,最后一次飞的太远了,转弯的时候角度太大,高度掉的太狠,直接就掉到别人厂区里去了。
原装的电池都没飞完,更别说后来买的了。
但是现在对放电头疼。。。。每次飞回来,都要半开电机放电,吵人不说,即费遥控器电池也磨损电机,哪里有放电器卖?呵呵
飞到现在,翼龙最大的缺点和优点都是那个380电机和沉重的机身,机身重了,电机功率不够,可以让初学者飞的更安全,更容易,但是在转弯的时候,高度掉那么狠,又不敢过于拉杆,怕电机功率不足,上不去。。。。
本来这次3个架次都还可以,就是自己想练习一下滑翔,动力却不知道要关掉多少合适,往往一下关掉很多,手忙脚乱的拉杆,肯定就是失速,坠落。。。
看来还是老老实实的接上那个北通的野牛手柄(上面有两个比例遥感,其他的手柄不知,支持模拟器的遥控器太贵,买不起:),自己做音频线又找不到翼龙的资料,对于无线电编码发射更是一窍不通,只好用手柄),再飞20个小时吧(到现在为止,fms练习了4个多小时了,实飞。。。。10分钟还不到,郁闷~)。

网友:

建议继续练习,再练习。。。。。

网友:

努力努力再努力!!!!!!!

网友:

我也快要飞翼龙了。一定要高手在旁边指导或者先练模拟器吗?在草地上直接练不可以吗?

楼主:

我原来以为也是可以的,但是事实证明

网友:

苦练成正果

网友:

我也是一个人这样过来的,没事的只要飞起来一次,以后飞就没啥大问题了,我就是这样。还有你说的放电器不用去买,我是用两个或一个摩托车大灯用的灯泡来放电的,效果不错,要12V的就行,你试下吧,应该很好用的。

网友:

但是现在对放电头疼。。。。每次飞回来,都要半开电机放电,吵人不说,即费遥控器电池也磨损电机,哪里有放电器卖?呵呵
镍氢电池不需要放电的,飞回来接上充电器冲就是了

网友:

我也从来不放电的.用不着这么麻烦.又不是镍镉

楼主:

镍氢,甚至是锂电都有轻微的记忆效应的,如果经常的不放电就充电,当然会容量约来越小了

网友:

恭喜恭喜楼主了,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是这样的了!

楼主:

哈哈,谢谢,谢谢!

网友:

初飞翼龙起飞时应尽量少拉杆,拉大了很容易失速,若反应快点收点油推杆还来的及
慢了就要。。。。。

楼主:

是,昨天这样掉下来3次,原来滑翔的时候舵量要少之又少,一点点舵量就有很大的反应,昨天没想到,还以为滑翔的时候舵量要大,结果就失速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gyro2004/09/06 10:59am 发表的内容:
是,昨天这样掉下来3次,原来滑翔的时候舵量要少之又少,一点点舵量就有很大的反应,昨天没想到,还以为滑翔的时候舵量要大,结果就失速了。。。。
楼主是直接一个人飞的?没有练模拟器或者找个高手在旁边指点?

楼主:

没有高手在旁边指点,只玩了4个多小时的模拟器,不过周六被丰模的杨老板训了一顿,知道了飞行是为了什么了:)

网友:

恭喜

楼主:

谢谢:)

网友:

我还没真飞起来过

网友:

我比起来还算好的
一出手其实是被好强的动力惊呆了
忘记拉杆
直接撞了
第2次也没注意
后来在走路的时候天天练习飞机的姿态
第3次就飞完电了

网友A:
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