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翼龙哪些配件容易损坏?

楼主(2004-09-06):
我想买飞机的时候一起买来备用,请大家指教,呵呵

网友:

目前还没坏到无法维修的地步,尾翼和主翼备份一个把

楼主:

下面引用由gyro2004/09/05 09:07pm 发表的内容:
目前还没坏到无法维修的地步,尾翼和主翼备份一个把
啊?机翼啊,我还以为是起落架或者螺旋桨呢,呵呵

网友:

机翼应用透明胶带加固,舵机容易打尺。

楼主:

下面引用由唐山模迷2004/09/06 08:49am 发表的内容:
机翼应用透明胶带加固,舵机容易打尺。
舵机打齿是不是因为操作不当引起的啊?好像偶然性比较的大,呵呵

网友:

摔机啥都有可能坏。

网友:

起落架是钢丝的,昨天5米高的地方失速直接落下,起落架被绷飞了都没事,找回来弄正了就好,螺旋桨是在后面的,想坏也不太可能,只要不是尾巴着地,不会伤到舵机的应该,就是翼龙的机身太软,现在固定起落架座的螺丝孔已经大了很多。。。。

网友:

最好买套尺轮组备用要比买舵机省钱多了。其它第方也要加固一下。

网友:

要配什么,我都有指要是翼龙就有.

网友:

大家要想办法去找的造成损害的原因,避免下次再遭不测,这样才好,减少烧钱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