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遥控器是几通的

楼主(2004-09-06):
[这个投票最后由博美蝴蝶犬在 2004/09/07 01:24pm 编辑]

网友:

翼龙原装的,想买4vf,但是没钱。。。

楼主:

下面引用由gyro2004/09/06 11:15am 发表的内容:
翼龙原装的,想买4vf,但是没钱。。。
是啊,贵了一百块钱左右,呵呵

网友:

那只是一个发射机的价钱,去掉100块就是一个翼龙整机的价格。。。

网友:

?为什么用4通的多?是价格的原因吗?

网友:

又不是飞油动,要四通以上有什么用?不是浪费是什么?

网友:

下面引用由gyro2004/09/06 02:51pm 发表的内容:
那只是一个发射机的价钱,去掉100块就是一个翼龙整机的价格。。。
对啊,靠,穷啊,我的还是27m的想换发射机都找不到,以后都用翼龙的了,把它的改到其他地方,我看飞蝴蝶一共多重50克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如果要买设备还是攒钱买好设备

网友:

不论以后买不买高级设备,建议人手一套4VF收发,绝对不浪费!新手不买4VF而买高级的设备,这是最愚蠢的.

网友:

偶用 4vf+9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