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拆齿轮

楼主(2004-09-06):
想拆350C上面的齿轮下来,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试过在火上烧,利用铜和钢的膨胀系数不同,拆下来,但是不行.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网络害虫在 2004/09/06 12:34pm 编辑]

最便宜是方法是用4驱车小“拉马”。
贵点的方法是GWS拆电机用的工具。

网友:

。。。。

网友:

谁会呀,说说.

网友:

一定要有个拉的东西才行的。

楼主:

一定要有个拉的东西才行的。

当然了,我已经敲坏一个了,“拉马”不知道要多少钱
GWS的那个东西要120元,太贵了

网友:

4驱车小“拉马” 5¥

网友:

下面引用由网络害虫2004/09/06 08:12pm 发表的内容:
4驱车小“拉马” 5¥
哪有卖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也。什么叫“拉马”?

网友:

五金店有拉码卖,6¥

网友:

雷达模型有卖,5元一个

网友:

???

网友:

下面引用由pz1973612004/09/06 09:18pm 发表的内容:
雷达模型有卖,5元一个
是啊,我也刚看到,那里有。如果在你当地能买到4驱车的小拉马,那不是更好,不用那么长时间的等待。

网友:

4驱车的拉马恐怕不行,太软了。

网友:

不软,可以用。我现在就在用。

楼主:

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四驱车的小拉马卖,虽然一个雷达模型的5¥,可是邮费要20¥,还是比较贵啊。要是能买到四驱车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