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翼龙2的遥控器电路图?

楼主(2004-09-06):
昨天在art-tech网站上看到翼龙二的遥控器自带了一根教练线,按照产品研发成本来说,肯定是在翼龙一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元件,弄出来的,哪位网友购买了翼龙二,拆开来共享一下吧
翼龙二还自带了一个模拟器光盘,看界面是fms,估计里面的文件一样通用,哪位网友把那个软件共享一下吧,万分感谢!

网友:

支持共享!那位好人?

网友:

这是技术秘密不会有太多人知道的。

楼主:

有谁买到的拆开来,把电路板照片放上来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来很多初玩翼龙的人都不知道fms啊

网友:

此机的电路根本没什么秘密,早就反转反转再反转了.

网友(2004-10-06):
metalman  在 2004-9-18 07:19 AM 发表:

此机的电路根本没什么秘密,早就反转反转再反转了.

老大,能告诉我里面得两个集成块是什么型号吗?厂家把它打磨了。

网友:
上图,我的遥控器第4通道元件已经安装,且有音频接口,可用fms

网友:
那两个片子是4011,四与非门,通用数字IC,翼龙遥控的PPM电路就是用最简单的与非门搭的。

网友:
元件面

将你的电路板图传个清楚的,我帮你对比看看。

网友:
wenyue  在 2004-10-6 10:12 PM 发表:

元件面

将你的电路板图传个清楚的,我帮你对比看看。

发错帖子了吧!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4-10-6 10:08 PM 发表:

那两个片子是4011,四与非门,通用数字IC,翼龙遥控的PPM电路就是用最简单的与非门搭的。

谢谢!原来以为是专用的FM集成电路。那我用CD4011替换一下,看能否工作。如果这样,其稳定性和可靠性确实不高。

接收电路也有两个块子,又会是什么呢?

网友:
wenyue  在 2004-10-6 10:18 PM 发表:

谢谢!原来以为是专用的FM集成电路。那我用CD4011替换一下,看能否工作。如果这样,其稳定性和可靠性确实不高。

接收电路也有两个块子,又会是什么呢?

接收的片子一块肯定是一次变频的接收IC,另一片有可能是4015,我没仔细看过,如果不是单片机解码的话就一定是4015。

楼主:
我的电路图

哪位好心帮我比较一下?

网友:
你的模拟器口可以用吗
我用的是你上面的那个脚
我的效果很好

楼主:
也不错,呵呵,用的还可以,就是模拟出来的不太真实,实飞的时候还是要调整一下

网友:
接收机的确实是4015,简单的就可以增加通道数的.

网友:
说穿了吧:这些厂家有点笨,用啥cd4011啊,东拚西拼也就个俩通道,十年前就参照一个国外的电路用一片cd4017和ne555z作了个8通道的ppm编码板,那会买的摇杆还是吉林蒸发的,还作过一杆四通道的摇杆和坦克专用的摇杆,是不是厂家的技术人员太笨啦,过俩天就出差回去了,把ppm编码的电路图穿上来诸位玩玩,希望有用的上的.

网友:
好啊
虽然不太懂你说什么
现在我想加多个通道还没成功呢

网友:
呵呵,厂家可不苯啊!追求利润最大化嘛!可以理解。

楼主:
401x芯片是不是一片就是2个通道,加上4片就是8个通道了?

网友:
狐狸  在 2004-10-11 09:32 PM 发表:

说穿了吧:这些厂家有点笨,用啥cd4011啊,东拚西拼也就个俩通道,十年前就参照一个国外的电路用一片cd4017和ne555z作了个8通道的ppm编码板,那会买的摇杆还是吉林蒸发的,还作过一杆四通道的摇杆和坦克专用 ...

看来狐狸兄是这方面的行家了,热烈欢迎你的图纸!!!

那现在比较新的电路是采用什么电路呢?专用集成块吗?

对于自己DIY遥控设备来说,最难调试的就是高频部分,如果采用现成的315M发射接受模块加上你的ppm电路可以吗?

网友:
wenyue  在 2004-10-12 03:07 PM 发表:

看来狐狸兄是这方面的行家了,热烈欢迎你的图纸!!!

那现在比较新的电路是采用什么电路呢?专用集成块吗?

对于自己DIY遥控设备来说,最难调试的就是高频部分,如果采用现成的315M发射接受模块加上你的pp ...

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抗干扰的问题。

网友:
401X只是普通的数字电路,加两只当然可以加多通道,但是电路太麻烦;
现成的专用IC有:NE5044(很多普及级的都用它),西安亚同有一款5通道的;当然PCM的除外。
用300MHZ的模块也可以,如楼上讲的,抗干扰性能不好,这在300-400M的民用模块中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