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拉杆,反方向(初学者请进,互相交流,高手也请进,请指教)

楼主(2004-09-06):
[这个贴子最后由gyro在 2004/09/06 11:48am 编辑]

这是丰模杨老板说的几个字,是航模的转弯步骤,对于有上反角的飞机来说,还可以使用方向舵来转弯,步骤也一样。
1。副翼。想往哪儿转弯,就往哪儿掰,具体是左还是右,看你自己的飞机的设置。
2。拉杆。飞机开始倾斜,机翼的升力这时候不是在垂直向上了,而是有偏向了,这个时候因为机翼向上的力小了,为了维持高度和尽快转过弯来,需要拉杆。也就是拉升降舵,让机头抬起来,增大机翼攻角,提高机翼升力,但是要注意,这里是最容易出现问题,刚开始最好拉一丁点儿,等一会(0.7秒左右)如果飞机反应很小,可以加大一丁点儿。升降舵不需要反方向,飞机自己会根据机身的重心恢复维持水平状态。
3。反方向。飞机已经转弯完毕,这个时候,飞机自己是不会返回水平状态的,需要反方向推定副翼,和第一步骤推动副翼的方向相反,把飞机改回水平,继续飞行。
实际感受:拉杆很难掌握舵量的大小,只有多多练习,所以建议在模拟器上拼命练习转弯,时间至少要2个小时才有可能找到感觉。你可以先练习转弯90度,熟练以后再练习转弯120度,然后才是180度,最后是随便,让飞机对着你飞,撞到你以后飞远了再掉头180,再对着你飞,这样舵面来回的切换,可以让你尽快地熟练(飞机飞离你的时候,副翼是正常的,但是当飞机对着你飞的时候,副翼是反向的!!!!一般人都没有那么快的能力可以调整过来,当然你是天才另当别论,让飞机来回的对着自己飞是熟练正反舵的唯一方法!!!)
注:以上皆为电脑模拟器里面的飞行。
实际飞行
偶现在飞的不多,但是总结了3次失败的经验得出:
1。场地。至少100*100米内无障碍物,不然你会死的很惨。
2。第一次飞起来以后盘旋一下,立刻考虑降落的事情,因为这个时候你通常会很激动,舵量会很大,降落不用考虑方向,让飞机水平飞行(副翼),降低高度(升降舵),降低速度(关小动力,全关有失速的可能),尽量平行地面飞行,快到地面的时候狠命拉杆,这样可以保证你第一次不太光彩但是还算安全的降落。
3。在你第一次飞起来以后,不要考虑什么滑翔的时候,全动力,然后练习转弯和盘旋吧,等熟悉了飞机的性能和适应了实飞和模拟飞的差别以后再考虑那些东西(连续盘旋,或者可以绕场n圈无危险情况,留空时间可以持续到5分钟以上,可考虑滑翔问题。时间以表为准,人在激动的时候,会感觉时间流失很快。)。当然你场地很大除外。(2000*2000无障碍)
4。刚开始飞,不要考虑去爬升很高很高,虽然高了做动作要相对安全,但是高空气流要乱的多,控制起来也难的多,所以,还是在中低空(20米左右)练习转弯吧。
5。第一次滑翔的时候不要去碰副翼,轻轻地拉动升降舵就可以了,如果看到飞机已经过了场地的一半,打开动力,准备转弯。
6。如果要练习无动力滑翔转弯,最好把飞机飞高一些,这样万一失速,可以让你有反应的时间。
以上都是结合这段时间飞模拟器和实飞总结出来的一些东西,肯定会有错误的地方,请高手指教:)对于翼龙来说,上面的副翼指的就是方向舵,但是翼龙的方向舵会比副翼反应慢一(副翼大概是0.1-0.2秒左右,翼龙的方向舵大概在0.6秒以后机身开始倾斜,当然舵量都是一丁点的情况下)些,操纵的时候更要小心,不要因为看不到飞机反应就加大舵量。
另外:第一次飞行,记得要心静。

网友:

感谢

网友:

收藏,我是更大的菜鸟,仔细学习研究

网友:

呵呵

网友:

用G2练习一下就掌握了,然后再实践啊:)

网友:

好东西!!

网友:

好好好好好!!!!

楼主:

可惜喜欢写总结的人不多阿。。。

网友:

再顶,

网友:

高手啊!丰模在哪里?

网友:

不错啊!!!我的经验全是摔机换来的,5555
我的云舞者已经摔得不成样子了,早看到你的文章就好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njlhjyp2004/09/16 09:50pm 发表的内容:
高手啊!丰模在哪里?
北京西四环,丰台镇附近,具体地址不太好描述,呵呵

网友:

有时侯弯拐的太急,(机身倾斜太厉害),相当于侧飞,打反方向是非常必要的.
这才是"反方向"的真正含义.
(个人观点)

楼主:

这就是横滚得基本要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