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摇控器与接收机的问题

楼主(2004-09-06):
我想请问一个初级问题,网上常有只卖发射机或只卖接收机的情况,是不是所有通道相同的发射机与接收机都可以任意拿来组合使用?比如说我在这家随意买个4通的发射机,又在那家任意买个4通的接收机,两者可结合正常使用?
我实在弄不明白,请个位帮忙,谢谢!

网友A:
好像ppm编码是通用的,经常见有人用futaba的4vf遥控器,配gws的接收机
不过晶振需要配对,有的接收机是不能更换晶振的

网友B:
好象GWS接收机也分于哪种发射机,比如FUTABA和JR。

网友C:
可能不行.

网友D:
不能随便配的啦,制式和频率一致才行得通的.

网友B:
建意买个4VF发射机,频段可能是42、35、或72的,再买个相同频段相同制式的接收就OK了,比如买了个4VF发射机是72频段的,那就配个飞高或GWS的72频段的接收机,配个72频段的晶体,可能是72.190或72.790等等,只要在72频段都可以。懂了吧~~~~

网友E:
要有三个相同:
1.编码方式要相同
2.频段要相同
3.晶体的倍频和分频方式要相同.

楼主:
谢谢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