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4VF后面的练习口如何和电脑的并口连接?

楼主(2003-07-09):
我想DIY个连接线在电脑上练FMS。
 谁知道应如何造?

网友:

在G2栏目搜索一下,有介绍!

网友:

我好像是在哪里看见过,你搜索GOOGLE FUTABA interface 试一试吧!

网友:

RC Universe! Click HERE for the Ultimate RC Forum - Buy, Sell, Trade, Discuss RC!

Text-only version: Click HERE to see this thread with all of the graphics, features, and links.

  Forum: Flight Simulator & Other Software for sale
    Thread: CockpitMaster RC Sim W/ Futaba Interface
Grafix Original CockpitMaster Flight Simulator CD (not Backyard edition) complete with Futaba Parallel port interface. I know it works w/ Win 98SE and Win ME... Have not tried it with any other systems, so no promises are made or implied.
Interface plugs into parallel (printer) (LPT1) port and has pigtail w/ Futaba male DIN Connector... Fits all 4 , 6, & 8 channel FM Txs. NOT for the 9C or Txs w/ the square trainer port.
This Sim sells at www.cockpitmaster.com for $39.50 and the interface is $33.50 + shipping at www.Hobby-Lobby.com for a total of $73.00 + shipping...
Will sell for $45.00 shipped Priority & Insured in the USA (only).. Sure, the price is negotiable... I can always go UP...
Cheers,
sntbouska I will take it at $45 shipped.
Grafix Check your email......

RC Universe! Click HERE for the Ultimate RC Forum - Buy, Sell, Trade, Discuss RC!

Text-only version: Click HERE to see this thread with all of the graphics, features, and links.

RC Planes, rc helis, rc cars

网友:

转自菜鸟遥控飞行网
FUTABA 搖控器接線圖 (for win95/98/me)
電子零件,都是到西寧市場買的 包括黑頭半圓的 NPN 2N2222 電晶體, 或金屬圓頭的 2N2222 電晶體.金
屬圓頭的使用上較穩定, 黑頭半圓的也不錯並不會發生抖動或干擾的情況, 所有零件共花費大約 50元
電線不是買的, 是用舊的滑鼠線來用,只要兩心就可以.......
零件表:
1.轉接頭 一個.(FF9的接頭是新型的,模型店有賣轉接頭.)
2.印表機 25 pin 公接頭一個. (只使用 10, 16, 18 pin)
3.電阻 10-20k  一個.
4.電阻 5-10k  一個.
5.NPN- 2N2222 電晶體 一個.
(遙控器須設為PPM模式)

网友:

用这个方法吧!更省事,一共只要一条3.5插头的音频线和一个3.5插座。
Futaba教练线改JR教练线的方法:

在遥控器里接一个3.5插座,芯线接上图左上角的接点,外壳接上图正下方的接点(实际上是地线),然后插上两端为3.5插头的音频线,一端接电脑声卡Line in,另一端接此JR插座,硬件连接完毕。
软件安装完后,在高昕的网站上下一个东西http://www.gxmodel.com/download/software/smartpro/FutabaPPM.zip
再看http://www.gxmodel.com/QandA/FMS/smartpropo/smartpropo.htm即可,非常好用!
另忘了感谢MAGNIZI和高昕!!

网友(2003-12-25):

下面引用由ltaa2003/07/14 12:57pm 发表的内容:
用这个方法吧!更省事,一共只要一条3.5插头的音频线和一个3.5插座。
Futaba教练线改JR教练线的方法:
(coolman99.51.net/images01/fms01.JPG)
在遥控器里接一个3.5插座,芯线接上图左上角的接点,外壳接上图正 ...
老兄,请教一下,你的这张图看不见。能发一张给我吗?谢谢,flymodel@163.com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