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超小接收机的朋友帮忙!

楼主(2004-09-07):
我想买超小接收机,看了看不知道买谁的好?请用过的朋友帮忙参考一下和介绍一下,哪家卖的好一点?谢谢!

网友:

除gws.几乎没其他好选择了.飞高也不比gws便宜多少,所以还是gws.

楼主:


网友:

偶用飞高的~~还可以~~

网友:

见意买GWS的6通道接收机。全重只有7。8克,比较安全可靠,摇控距离也够远
完全可以适应油机的控制范围。还有个突出优点就是天线很短,非常方便。
那个2。几克的接收机玩小电动3D还不错,但玩你的翼龙或其他大点的飞机就不太保险了。下图那只好象是科乐科公司的吧?没用过不知好坏。
想便宜就买飞高吧,很多人都在用,不错的。任何摇控设备都不是百分百安全的,Z9
10X也有失控的时侯啊。呵呵~看点了。

网友:

GWS有3.6克的,超轻,不错!

网友:

GWS

网友:

除非只是玩玩KT3D或花园小飞机等,否则要想练练胆量的话,尽管买3楼和4楼那两种吧!

网友:

实践出真理!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9/07 04:22pm 发表的内容:
除非只是玩玩KT3D或花园小飞机等,否则要想练练胆量的话,尽管买3楼和4楼那两种吧!
 你让楼主很难理解你的意图啊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我的表达能力较差......我就用雷鸟的超微接收机飞云舞者,虽然没试过因为失控而摔机,但是蛮练胆量的.

楼主:

不好选啊,价钱悬殊太大了。
商城5通,2.8克,129+18=147
飞高4通,9.0克,158+35+12=205
GWS4通,4.4克,175+60+15(估计邮费)=250
折翼天使4通,8.0克,120+10=130

网友:

说了这么多,你还没说要买来干嘛用的

楼主:

做飞的慢,体积小,的休闲机用啊。

网友:

如追求稳定性的话:
在50米范围内飞:商城5通,2.8克,129+18=147
在100米范围内飞:GWS4通,4.4克,175+60+15(估计邮费)=250
在300米范围内飞:至少要GWS R6N
当然,你要是对稳定性没什么要求,即使偶尔抖一下舵,失一下控无所谓的话,就当我没说过好了.

网友:

还是买GWSR6N吧,重量也只有7。8克,随然稍贵但非常实用,飞大的电动小的室内都没问题。以后技术高了,说不定想弄个战斗机玩玩,到那时也能用上哦。
我买东西的标准是:要不买最好的,要不买最便宜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9/08 01:56am 发表的内容:
如追求稳定性的话商城5通,2.8克,129+18=147
在100米范围内飞:GWS4通,4.4克,175+60+15(估计邮费)=250
在300米范围内飞:至少要GWS R6N
当然,你要是对稳定性没什么要求,即使偶尔抖一下舵,失一下控无所谓的话, ...
我本人经验完全赞同以上说法!!!

网友:

微型接收我只用GWS的,我有GWS的R4P和R6N都很好用。从来没有失控过。R4P虽然标称距离近一点,但我用来飞15级油机也没有出现过问题。也能飞到我的视觉极限。

网友:

GWSR4N
如果以后还想玩电直那就一次买个R6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