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易速达做横滚这么难?

楼主(2004-09-08):
飞易速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横滚一直没有成功。曾经一次尝试,因为准备不足和飞行高度不够,结果造成炸机了  。最近又开始尝试,仍然不能成功,我都是把飞机飞得很高(大约有40米),然后将副翼打到头,但是飞机高度掉的太快,刚滚了90度,高度就掉了大概30米了,不得不中止,把飞机摆回来。我怕是速度不够,也试过先爬高然后俯冲来做动作,也没有什么效果。我想问问各位高手,我的飞机是因为副翼的行程不够吗?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应该如何改进呢?

网友:

下面引用由test2222004/09/07 06:58pm 发表的内容:
飞易速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横滚一直没有成功。曾经一次尝试,因为准备不足和飞行高度不够,结果造成炸机了  。最近又开始尝试,仍然不能成功,我都是把飞机飞得很高(大约有40米),然 ...
我想有几个原因:
1,这架机速度慢,又是带上反角的练习机,横滚本来有点难度!
2,根本原因是你还不会横滚,掉高度就要补阿?你只是一直打副翼当然不行拉!

网友:

下面引用由applewong2004/09/07 07:04pm 发表的内容:
我想有几个原因:
1,这架机速度慢,又是带上反角的练习机,横滚本来有点难度!
2,根本原因是你还不会横滚,掉高度就要补阿?你只是一直打副翼当然不行拉!
 同意楼上的说法  用垂直和水平尾翼补高度啊,有点复杂,多练习就好了

网友:

呵呵,正规的横滚可不是只打副翼就能完成的哦~~

网友:

是呀,还要配合垂尾和平尾才能做出完美的横滚(我是做不出来)呵呵,根据楼主的情况看,应该是飞机速度不够,再加上飞机是平凸翼型,又有上反角,假如速度够的话,最多是做出来的横滚有点别扭而已啦~

网友:

不是什么飞机都能做横滚的。

网友:

大家都已经把我要说的重点全说出来了,我没有补充.楼主的飞机能横滚的,但要配合方向舵和升降舵.不过这种初级练习机,做横滚动作肯定不怎么完美的.

楼主:

谢谢各位。主要是我在模拟器里练习了很久了,但是实际情况相差太大。
我装的时候机翼不是很到位,迎角偏大,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我连翼龙都飞不好,晕啊

网友:

多联系,就会成功

网友:

对,我飞了6-7次,差不多能降落了(都是单飞)

楼主:

已经搞定横滚和倒飞了,呵呵

网友: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