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

楼主(2004-09-08):
我的锂电插在飞机上忘拿下来了,结果今天取下来发现鼓起来了,还敢不敢用?

楼主:
-=-=-=-=-=>
可能是过放电了过放电会造成电极板的过度反应产生气体导致鼓起来
-=-=-=-=-=>
敢不敢用了?

网友A:
慎重使用!!!!!!!!!!!

网友B:
就是,玩一会就下他下来.

网友C:
不要太大电流使用,不要过充,充电保存,这样,肥仔锂电可能还能再用十次八次.

网友D:
有点危险,就算充电没问题,可是飞行中呢?

网友C:
顶多就是燃烧,聚合物电池不会爆炸的.而且不做过大电流放电,不过充的话,很少会燃烧.

网友E:
别犹郁了!!!!!扔,就算用也用不了几次,而且性能大减不值得冒险啊。

网友F:
用在发射机上还行吧。

网友C:
我的**牌是:变肥仔-----继续用了几次------电池失效------抢救无效-----小心翼翼拆开研究-----扔掉

楼主:
谢谢大家!我已经把它放到一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