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从飞行批撒上看到的折纸模型,今天开始练练!!

楼主(2004-09-09):
先把图纸放到KT板上!!????怎么贴不上图?????斑竹呢???

网友A:
那边叫这种制作方法叫“折纸功法”,不过这种功法使用1MM-3MM得KT板是比较好用,5MM得有点厚了~,本人试了很多次,都无法做得完美~

网友B:
中国没有1-3MM的KT板卖

网友:
没有3毫米的kt板,那么做的大一点,是不是就可以弥补板材的缺陷呢???

网友C:
其实5MM的KT板也是由几层薄板粘贴而来,应该可以跟厂家定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