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认为怎么样起飞最帅?

楼主(2004-09-09):
个人偏向于滑跑起飞,不过我这条件不行,草太厚,翼龙的机轮都陷下去,云雾就更别提了,马路起飞有危险,主要是路边的树,每次都要直线爬升到一定高度才能转向,有时还有车和行人跟你争跑道。所以只能手投了,我经常练习起降,多起降可以及时检查电池和机机的状态,及时调整。所以我很少摔机。贴地飞行也是经常练的,一般都保持1米左右的高度吧,大风的时候就得飞高点,用副翼调整姿势,试过低飞时受到侧风影响把机机压了下来,起落架断了。(早晨跟黄昏最危险,因为太阳已经贴近地平线,所以机机飞进太阳里面,阳光照得人眼花,很容易引起人的失误,飞机当时的状态跟姿势也要相当了解,其他就靠上帝了,我在早晨6点多跟晚上都摔过机)

楼主:

其实我比较喜欢地面滑跑起飞时机轮离地那时的感觉,就像自己在里面驾驶一样,手投的话就没那么好玩了,而且一直都是手投太无聊了吧,现在想做一架能投弹的B-17F电机,4VF不够用,准备换FF9.打算用KT做机身,副翼都用2个5.4克舵机,动力是2个翼龙电机+2个480电机,飞高8通接受,GWS9克舵机做水平尾,方向舵用5.4克舵机,锂电,弹仓用5.4克舵机控制。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电调来控制4个电机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kingddr2004/09/09 02:38pm 发表的内容:
其实我比较喜欢地面滑跑起飞时机轮离地那时的感觉,就像自己在里面驾驶一样,手投的话就没那么好玩了,而且一直都是手投太无聊了吧,现在想做一架能投弹的B-17F电机,4VF不够用,准备换FF9.打算用KT做机身,副翼 ...
难度不小,你是想分别控制4个电机还是一起控制啊?每个电机也有个体差异的,转速可能不同

楼主:

如果可以的话电调尽量用1个,不行就两个电机配一个电调,我现在有两个翼龙电调可以吗?再不行就做B-25,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为什要简单问题复杂化呢?4个强力180并联不就结了吗.如果像你说的,用4个480,4个电调,既浪费电调,又浪费买高级设备的钱,又重,又不好控制,最重要的是:你拿什么电池推电机啊?不考虑电池的放电能力吗?要推得动4个480,单电池就得有600克重了.
电动的优点本来就是重量轻,设计,携带,调试方便,场地要求不大.否则玩油动了.

楼主:

哈哈说得有道理,考虑中

楼主:

多谢小方提点

网友:

提着飞机的背,开足动力,往前面一放,飞机爬升最帅!

网友:

提着飞机的背,开足动力,往前面一放,飞机爬升最帅!
飞3D的标准起飞姿势之一,也是我3d的唯一起飞姿势

网友:

当然是滑跑起飞最帅,我这里没条件所以我更好看滑跑起飞,感觉那才是真正的飞行,还有降落的一瞬间,不过我喜欢前三点降落姿态很美。
3D我不太喜欢,太轻飘来飘去的没劲。

楼主:

下面引用由zxxhan2004/09/09 10:59pm 发表的内容:
当然是滑跑起飞最帅,我这里没条件所以我更好看滑跑起飞,感觉那才是真正的飞行,还有降落的一瞬间,不过我喜欢前三点降落姿态很美。
3D我不太喜欢,太轻飘来飘去的没劲。
嘿嘿,和我一样,不过后三点也不错,主要是有自己在里面驾驶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