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方请进---关于贴蒙皮是的细节和技巧??

楼主(2004-09-09):
之前做好了一架480的电滑,一直没上蒙皮,请问贴蒙皮时要注意些什么,有哪些技巧?我没那种小烫斗,打算用风筒代替,用它要注意那些?还有你认为那个牌子的蒙皮比较好用?怎样才贴的好看些?谢谢

网友:

上图

楼主:

好像雷达有卖,不过今天打电话去没人听,不知道是不是又出去飞了
天马模型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找去5ibid上找陈团结,他应该有

楼主:

谢了

网友:

进口蒙皮好贵,国产的怎么样,好用吗?

网友:

我从没用过蒙皮,我个人的做法是,做好骨架后,用泡沫塑料填实,然后用透明胶带蒙上,这样做出的飞机很结实,蒙皮也不怕扎,就是胶带有点重。

网友:

好久没来这里了,蒙皮问题嘛,偶来说两句。
进口蒙皮很好用,适合新手,因为它在120度-150度产生粘性,但不收缩,等你粘好了再加温收缩。不同品种温度不同。
国产的嘛,只要买对了一样好用,只是颜色没进口的好,而且浅颜色透光。
我刚从蓝羽买了18米,不知好不好用,对于老鸟,只要蒙皮粘性好,就能蒙好。
我社这么蒙的:主要是机翼。
一定要左右一半一半蒙,别指望整个蒙。在机翼中段翼梁上烫一点,再翼尖拽紧再烫一点,两点中间再烫一点。在中间这点延翼肋方向前后各烫一点,也要拽紧。然后再烫四角的四点。之后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各点,保证平整。然后再烫四边。
接下来就不烫了,把其它的烫好。然后一步步加温,一步步收缩,不可一次收到底,因为这边收紧了,那边是松的,机翼会变形的。
尾翼我从来一熨斗从头抹到尾,面积小嘛,但注意温度,不能让它收缩。
如果蒙得不好或变形了,下决心撕掉从来,不能凑和。
关键:在收缩前,先尽可能保证平整。不要急于收缩。就能成功。烫点就要保证平整,不行就从来。

楼主:

两位大虾说得都有理,我也打算分左右蒙。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方2004/09/16 11:23pm 发表的内容:
呵呵,说说为什么不可以整个蒙?我就是整个蒙的。
eett “老鸟”给解释一下。
:)
那你水平比我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