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翼龙飞机的50AMP调速器的问题!!!

楼主(2004-09-10):
大家好:
    翼龙飞机的50AMP调速器接380电机可以正常转动和调速。现把调速器输出的引线反接于电机(目的是为了使电机反转并能调速),出现电机转速极慢并不能调速且调速器严重发热的怪问题。请各位大哥、大姐告诉小弟该如何处理!十分感激!

网友:

一点也不怪!反接电机不能把电机上的二极管也反接啊!现在相当于短路了,不烧掉电调就算走运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连接在电机两极上的二极管也应同时反接,要不就相当于二极管短接了。不过我想请教二极管的作用,一般电机上只连接消火花电容,哪位知道。

网友:

二极管是避免油门全关时,电机因为惯性继续旋转而产生的电动势.这种电动势会影响电调,最终使电机不能完全停下来.不知道我这样表达有没有不对.

网友:

翼龙电调的场效应管3803L是不带二极管的,所以外加二极管,一般3803是内置了二极管,所以不用外加二极管

网友:

电容呢?

网友:

高手,不懂啊,我是菜鸟,3803和3083有什么区别,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

幸好没把电调烧掉,很走运了

网友:
metalman  在 2004-9-10 04:22 AM 发表:

二极管是避免油门全关时,电机因为惯性继续旋转而产生的电动势.这种电动势会影响电调,最终使电机不能完全停下来.不知道我这样表达有没有不对.

这个说法是对的。中学物理就学过,旋转的线圈在失去电流后,由于惯性继续旋转,切割磁力线就会产生电流,相当于成为发电机,如果不加二极管,这个电流加到调速器上就可能损坏它。

一般继电器的线圈上也要并联二极管,道理相同。

在电机并联电容的作用是消除电刷与电极摩擦时火花产生的高频干扰,电容对直流没有影响,对高频电流相当于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