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改480电机的翼龙

楼主(2004-09-10):
今天中午天气多云,风力4~5级,我带着改装480电机的翼龙来到开发区,首先用原装电池飞了7分钟动力比原来的强劲许多,第二个起落用的1800MAH的锂电,只用一会儿就爬上了100米高度,关掉电机滑翔,和鸟一起玩耍,真有趣.飞了10分钟降落,第3个起落用3000MAH的锂电,顶4~5机阵风飞上150米,轻松的做了2个正斤斗,然后关闭电机滑行到离地3米的高度飞低空8字航线,直到15分钟电池耗尽.总体上感觉换480电机飞行有力,操纵自如,抗风性大大提高,而飞行速度并没有增加多少,无疑,这是提高翼龙性能的一条捷径.

网友:

厉害,我也好好学习下,以后也改了试试!

网友:

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早就换过了!爽 把副翼也加上把

网友:

现在出厂的翼龙都是390(统称:480)电机,消费者务须再动手更改,方便了很多哦!

网友:

你不是说2代吧

网友:

2型是480的,我问过厂家了

网友:

好,提倡DIY精神1

网友:

480电机哪里可以买到啊?
问过丰模,要200多,可以买个钴电机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9/10 01:59pm 发表的内容:
你不是说2代吧
你的翼龙也是2代啊!只要是翼龙的升级版都是480电机。

网友:

等等,我也是II型
怎么就是380电机呀?

网友:

我的早就翼龙改480电机、四通道、加副翼了华迈的9克舵机控制垂尾和尾多,艾特的17克舵机控制副翼。感觉还可以,就是觉得力不够,太重。华埋480电机才15元。200也太奸了吧。

网友:

是啊,会不会搞错了,480电机要200多?

网友:

下面引用由土匪80922004/09/11 05:41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早就翼龙改480电机、四通道、加副翼了华迈的9克舵机控制垂尾和尾多,艾特的17克舵机控制副翼。感觉还可以,就是觉得力不够,太重。华埋480电机才15元。200也太奸了吧。
华迈的东西可以直接到厂家邮购吗?

网友:

上图看看

网友:

下面引用由metalman2004/09/12 11:29am 发表的内容:
华迈的东西可以直接到厂家邮购吗?
可以呀。或找C仔也可以。

网友:

改成480电机要配什么浆合适?

网友:

就用原配的浆

网友:

请问,480电机、原配电池全推油门,大概有多大电流?

网友:

这种1000mah的镍氢电池,最大正常放电电流应该也就12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