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鉴别电机和桨的型号

楼主(2004-09-10):
图片转自台湾的披萨,这是连接
http://www.efly98.com/cdb_efly98/viewthread.php?tid=10806&highlight=&page=1
不知电机和桨对应大陆的型号

网友:

姨龙和或鸟的样机?

网友:

IPS动力组,1047的桨

楼主:

下面引用由ffb2004/09/10 02:06pm 发表的内容:
IPS动力组,1047的桨
哪里卖?

网友:

飞机到是做的很别样。

网友:

很一般,

网友:

小鸭号

网友:

机翼做的不错,说下是怎么做的?

网友:

谁知道KT板机翼是怎样弯曲成弧形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bs981362004/09/12 02:35am 发表的内容:
机翼做的不错,说下是怎么做的?
连接里有

网友:

http://www.elemodel.com/news/
湖北电动网.大量现货.

网友:

我做的KT板弯曲时打算用电吹风,但我家买的电吹风是次品,吹不软
我就用煤气考了,要注意温度

网友:

KT板一加热就收缩变形。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小模型小子2004/09/12 06:11pm 发表的内容:
我做的KT板弯曲时打算用电吹风,但我家买的电吹风是次品,吹不软
我就用煤气考了,要注意温度
     买个“得伟”的工业热风枪吧,,温度可以达到400度